求助:自动洗衣机不能自动

楼主(2006-12-31):
只能脱水.但不能自动洗衣

网友A:
程控板问题居多

网友B:
可能是水位开关有问题,因为在洗涤时一般是需要水位到达后才开始洗涤;而脱水一般不检测水位。因此是不能洗但能脱水。

如果你懂电,可以试一下,在进行洗涤时,将液位开关短接一下,看转不转!!

楼主:
好的,谢谢!
我今天准备带工具回去拆开来看一下。
但是有点奇怪的是低速的时候可以洗,就中速、高速不能洗。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我正要买洗衣机呢.

网友D:
你看看中央空调维修保养
、就在下面的题目里

网友D:
我们一空调的蒸发器漏电了
、我们后来去看是压缩机电机全部短路烧了
那为什么压缩机电机全部短路烧了回漏电呢
外壳上带电了呢》》??一台洗衣机不动作了我去检查哦原来是保险丝段了[一系线上带有很多水]我就换了保险丝后来呢
脱水电机转了
可是洗衣机洗剂电机没转并且有异声使了几次都不转后来发现洗衣机外壳带点了又是漏电我再仔细看里面
是啊电机里有水了
我就等下午去看
水汽有点干了我就去使脱水电机还是是好的
洗剂电机转了
可是转了不到10秒就和上午的情况一样了
再也转不起来了
洗衣机外壳还是漏电
我估计水汽未干
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水汽干了
洗衣机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D:
我也是遇到这问题了
我们一洗衣机就只能带轻载
洗的衣服多了就洗不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以后有很多的地方要请教两位仁兄留个联系电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