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 DVP 14ES PLC 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6-12-31):
各位工控的网友们:我有一台Delta  DVP14ES PLC 也有其编程软件(WPLSOFT-2.08)但是没有编程电缆,PLC上好象有一个RS422口,如果和PC 的COM 口通讯,请问编程电缆可以自已做一根吗?如果可以该如何做,请赐教......
   我的邮箱:ming_wang@liteonit.com
    祝:元旦快乐。

网友A:
delta的编程口是232,不是422
电缆可以自己做。

楼主:
TO:一点意见:
  谢谢你的回复,delta PLC  上有一个圆口的8PIN 口不是RS422 而是RS232吗?您是否发了电缆的连接图给我,但是看不到。

网友A:
图片显示会滞后一点时间

网友B:
需要的话 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楼主:
一点意见:
    万分感谢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C:
PLC是RS232接口,这线很好做的.我都做了一条.比三菱的简单做.

网友D:
是RS232的。我就生产台达PLC编程电缆,价格很便宜的。如果买的而烦动手做的话就联系我:zyj6333@sina.com。其实自己做也好做。不过我生产的都经过检测的,质量保证。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E:
自己做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没事的时候还是可以试试的.

楼主(2007-02-06):
连接图对,大家如果缺少的话,可以按照上面介绍的接法接一跟.不需要购买.
  谢谢:一点意见

网友F(2010-01-20):
我现在也急需求购一个台达PLC编程线,哪位朋友有货可以联系我zhang070125184@sina.com,谢谢

网友G(2010-12-10):
我现在有一条三菱编程电缆【型号:USB-SC09-FX】,不知道能不能用到台大PLC【DVP14ES00T2】上。      谢谢!QQ:1014737723

网友H:
我现在有一条三菱编程电缆【型号:USB-SC09-FX】,不知道能不能用到台大PLC【DVP14ES00T2】上。 谢谢!QQ:1014737723

当然不能用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等等

网友I(2011-05-17):
台达的DVP系列都能通用吗?

网友H:
应该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