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油品流量计选型求助

楼主(2006-12-31):
需要检测运油车卸油的流量。用泵从运油车罐抽出分别送到我们厂的储油罐中,一个是食用油,一个是柴油。希望找到一种合适的流量计,可以高精度的实现累计流量的计测,并打印出来。各位请指教用什么流量计比较合适。

楼主:
第一次做这种流量控制,在论坛上看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帖子,我觉得应该选择涡轮式或者椭圆齿轮式流量计。
但现在不知道油泵出口的流体是否稳定或者脉动对测量的精度的影响如何?
另外是否可以装在油泵的入口之前呢?安装有特殊要求吗?
对于食品行业卫生要求选用什么材料呢(316或者316l)?
食用油和柴油可以选用同一类型流量计吗?
流体的密度,温度都是常温下的,油泵出口压力现在未知,流量在30L/min吧,管径40mm。
各位大侠,请帮下忙。

网友A:
还是选椭圆齿轮式流量计,泵出口的流体一定不稳定,尽量离泵远一点,至于安装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材料316就可以;食用油和柴油可以选用一样类型的.

网友B:
用质量流量计,精度高,测量效果好!

网友C:
如果要求精度高,应选择椭圆齿轮或罗茨流量计,对食用油来说要选用食品级的316材质.安装时流量计两端按规定留有直管段,泵出口的脉动不会影响测量的.

网友D:
有什么流量计都可以,关键在于是不是要考虑到性价比的问题!如果选择,建议选择涡轮或齿轮

网友(2007-06-26):
可以用旋转活塞式流量计,可以适应高压力,高黏度,小流量,而且精度高,还可以在线拆卸清洗.寿命长达25年.010-67534454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