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空PLC上的原有程序?

楼主(2006-12-31):
我有一个旧的PLC,是西门子315-2DP的,我想拿它来学习学习,可是怎么也删除不了里面的程序,请问一下大家,该怎么样操作?这里先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自己编一段程序,下装后,老程序就没有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大城在 2007-1-1 6:55:00 发表的内容:
  你可以自己编一段程序,下装后,老程序就没有了
--------------------------------------------------------------------------------------------
    你上所说的方法,我试过,删不了,里面还可以传出原来的程序来,我打电话问过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说要这块PLC的系列号,不同系列号的PLC有不同的删除方法.不知是否真是这样?请高手给予指教一二!

网友B:
用STEP7的在线功能,可以看到PLC中都有哪些程序块,不想要的右键删除即可

网友C:
能够进入S7就最好了,直接删除程序块子就行了.

网友A:
这说明你的新程序并没有装进去,你下装的方法不知是否正确?和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交流过吗?

网友D:
你可以先从硬件中将PLC的程序全部清空,然后再自己编程将自己的程序下载到CPU当中。具体的方法是在CPU上有一个可以清空的按钮,按住这个键等待灯闪烁两下后,再放手,这样就把程序给清空了,可以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我的邮箱是yanghui0105@163.com

网友E: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吧

网友F:
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online删除所有blocks就ok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challenge在 2007-1-2 9:36:00 发表的内容:
  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online删除所有blocks就ok了
-------------------------------------------------------------是删空blocks里的内容呢还是删掉这个块?-------------------------------

网友G:
清空内存

网友B:
删掉这个块,重新下载需要的程序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challenge在 2007-1-2 9:36:00 发表的内容:
  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online删除所有blocks就ok了
-------------------------------------------------------------是删空blocks里的内容呢还是删掉这个块?-------------------------------

  删掉这个块,重新下载需要的程序块

网友H:
下载新的程序以后就自动清除了,程序是自动覆盖的

网友I:
"plc+删除英文”

网友B:
如果下载的是同名的块,程序可以覆盖.
如果要删除该块,程序重新下载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J:
打开项目,右键选择PLC-CLEAR/RESET...

网友K: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GK927”说的方法实现不了

网友L:
支持006,请问系统功能块(sfb/sfc)会同时删除吗?一直不敢这样试!!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小龙虾在 2007-1-10 11:16:00 发表的内容:
  支持006,请问系统功能块(sfb/sfc)会同时删除吗?一直不敢这样试!!
--------------------------------------------------------------------------------------------
系统功能块是CPU自带的,删除功能块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可以一个一个删除,不会删掉SFB/SFC的

网友M:
006: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0 16:29:00
      下面引用由小龙虾在 2007-1-10 11:16:00 发表的内容:
  支持006,请问系统功能块(sfb/sfc)会同时删除吗?一直不敢这样试!!
--------------------------------------------------------------------------------------------
系统功能块是CPU自带的,删除功能块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可以一个一个删除,不会删掉SFB/SFC

利用在线删除所有的块(不包括系统块),当然你想删除SFC/SFB都没有办法删除的啊
多看点书,实践一下就OK了

网友N:
将PLC上的钥匙拨到MERS超过三秒钟,黄灯快速闪烁的时候,在将钥匙打到MERS一次,程序就清空了.

....。

网友C(2007-02-25):
在线比较稳当!

网友O:
在线后,选择ob块,fb块,fc块,db块,然后右击删除,先不必管硬件组态。
离线后,重新组态硬件,再下载即可。

网友P:
按一下PLC的复位键看一下!仿真器中用这个办法可以,不知道真的PLC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Q:
我想你还是先学会怎么将程序下载下去吧,然后再学学如何在线删除功能块。

网友R:
把内存卡拿掉,然后复位就好了。

网友S:
PLC每次启动都是从MMC读取程序,清空MMC就行了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只用三菱的,,没用过西门子的,

网友T(2007-03-27):
将PLC与SETP7正确连接后
使用在线功能,选中所有的块后点右键删除,不用管系统自带的块,系统自带的块是删不掉的。点确定以后,用户自已编的程序会全部删干净。

网友U:
下载空程序,不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