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教关于ABB ACS400故障代码的问题

楼主(2006-12-31):
用的是ABB ACS400,在运行过程中发FL20,并停车。手册上的解释是输入信号超出范围,可是做实验,给AI1加25mA也不发,望赐教。先谢了。

网友A:
好像是不可修复的硬件故障!

网友B:
可能是干扰吧!

网友C(2012-06-26):
ABB ACS 400 故障代码4 怎么维修

网友D(2013-02-23):
楼主在吗?
请教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