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s48q66q软启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6-12-31):
施耐德ats48q66q软启动出现PHF故障,在修改PRO菜单的PHL默认值10%为5%后,电机可以正常启动,请问修改后对电机、软启动有没有不良影响?

网友A:
你是不是把型号看错了,如果型号是ATS48C66Q对应的电机是400V  315KW   ICL额定值是660A
PHL缺相阀值 5%~10%是指ICL额定值的5%~10%。如果软启动检测到电机中某一相电流降至此阀值以下持续0.5秒或三相电流全部降至此阀值以下持续0.2秒后,启动器锁定,并显示故障PHF。
这个设置对电机和软启动器一般没有影响。

如果电机比315KW小很多,或者这个电机是空载启动,3相电流平衡(用钳形表卡一下3相的电流),那就没问题。
用钳形表卡一下3相的电流,应当与软启动器的显示电流差不多。如果相差太大,可能是软启动内部问题。

楼主:
恩,是ats48c66q,315kw电机,两种电流显示差不多。但其中一相电流高出其它两相约13%,是电机的问题吗?

网友B(2007-01-30):
奥康软起是全球最大专业软起生产商之一,生产的软起比其他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的体积小一半且内置旁路,分为轻载\通用\重载\超重载,三线和六线制,5.5KW-15MKW,380V-11千伏我这有现货,纯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