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防水性好的M18接近开关

楼主(2006-12-31):
适应+60度,浸入液体中,M18电感式二线制PNP型的。国产的有没有防水性好点的,用了沪工、飞凌的三天就完蛋了,原来用的倍加福好用,就是太贵,单位不给买。

网友A:
turck,另外你可以试一下autonics

网友B:
ABB,对您来说会不会太贵我就不知道了,可以去问问看。

网友B:
我查了一下ABB 的参数,看来能用,价格就不知道了,
温度:-25...70℃
防护等级:IP67,(泡在水里完全没有问题)

热线:800-820-9696

网友C:
顶一下!出与成本考虑你可用上海中沪,广东东崎,这些都是一些大家闺秀

网友D(2009-05-11):
联系电话:13439375260。保证不贵。

网友E:
兄弟啊,你千万不要买沪工啊,他做接近开关价格超低,质量不好的啊

网友F(2009-07-24):
施瑞克 M18接近开关

直径 M18
埋入安装/露出安装 埋入安装/ 露出安装
感应距离 (MM) 12mm / 20mm
外壳材质 铜镀镍
有无LED 附带LED
图片
工作电压 10-30VDC
涟波 <10%
无负载电流 <10mA
最大负载电流 200mA
漏电流 <0.01mA
电压降 < 2.0V
开关频率 300HZ / 100HZ
响应时间 0.5ms/0.5ms 1ms / 1ms
开关磁滞 <15%(Sr)
重复精度 <1.0%(Sr)
保护等级 IP67
工作环境温度 -25 ℃ - +70 ℃
温度漂移 <10%(Sr)
短路保护 有
过载电流保护点 220MA
感应面材质 PBT
DC 三线式 10-30V NPN 常开
DC 三线式 10-30V NPN 常闭
DC 三线式 10-30V PNP 常开
DC 三线式 10-30V PNP 常闭  DC 四线式 10-30V PNP 输出常开常闭可转换 - 6
DC 四线式 10-30V NPN 输出常开常闭可转换 - 5
DC 两线式 10-60V 常开 - 7
DC 两线式 10-60V 常闭 - 8
DC 三线式 10-55v NPN 常开 - 1
DC 三线式 10-55v NPN 常闭 - 2
DC 三线式 10-55v PNP 常开 - 3
DC 三线式 10-55v PNP 常闭 - 4
DC 三线式 5-36V PNP 常闭
- 1
DC 三线式 5-36V PNP 常开
- 2
DC 三线式 5-36V NPN 常闭
- 3
DC 三线式 5-36V NPN 常开 - 4
DC 四线式 5-36V PNP 输出常开常闭可转换 - 6
DC 四线式 5-36V NPN 输出常开常闭可转换 - 5
接线图编号__
尺寸 (单位: 毫米)
两米线 (PVC) -
重量 约 50 g

电话:010-63659096                范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