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流伺服电机高手!

楼主(2007-01-01):
用正负幅值相等的方波模拟信号控制电机速度,让电机满行程来回走的时候发现电机逆时针转动很平稳但是顺时针转动时一抖一抖的。通过调节模拟量偏移参数也不能解决顺时针旋转抖振问题。那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如果是这样,估计不是你所说的信号问题,而是伺服驱动本身有问题

网友B:
两个原因:
1:驱动器本身的问题
2:脉冲/方向线接的不正确

楼主:
我用的模拟信号控制的伺服放大器,应该不存在脉冲/方向连接的问题吧?
难道伺服驱动器坏了?有没有检测方法啊? 会不会是电机坏了?

网友C:
电机逆时针转动很平稳,伺服器、电机应该没问题吧!再仔细查查看看

网友D:
行程量个方向阻力没有明显区别吧?比如上下的运动。

楼主:
电机托动的物块在水平光杆上滑动。物块和光杆之间用的是直线轴承。应该阻力没多大差别,不过放心起见我还是再检查一下为好。

网友A:
没有特色: (2007-1-2 8:36:00)

    电机逆时针转动很平稳,伺服器、电机应该没问题吧!再仔细查查看看
--------------------------------------------------------------------------------
言之有理,还是按刘斑竹提示,查查两个方向的负载状况吧!

另外,你的伺服和滑块之间用什么传动方式?

网友A:
同步带很长还是不长,这玩意儿是个弹性环节,搞不好是会让系统一窜一窜的

楼主:
同步带不是很长周长两米,行程一米。怪就怪在往回走平稳,往前走一蹿一蹿的。

网友A:
够长的了,建议你试试两个方向的负载,是否存在差异。一边好,一边不好,说明伺服本身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D:
同步带?那么,是固定的方向抖动吗?还是和运动的次序有关?

网友E:
先顺时针走,再逆时针走,看只是顺时针方向的问题吗.
另外,会不会在顺时针方向进行了一定的转矩限制?

网友F:
把电机的出线调换一下,负载断开,如果现象相反说明是电机问题,如果一样,是驱动问题。

楼主:
为了彻查我把负载都卸了,我发现
1如果把伺服放大器的模拟量控制端子与上位控制器断开,则调整模拟量偏移(71号参数)到45左右电机不转。
2一旦模拟量控制端子与上位机连上电机逆时针旋转;
3模拟量控制端子与上位机连上,但是上位机断电电机顺时针转动。
4模拟量控制端子与上位机连上且上位机通电,要使电机不转则模拟量偏移(71号参数)调到到130左右

网友G:
我好像也碰到过这样的现象。用同步带传动,往电机方向运行时平稳,背向电机运动差些,调整伺服参数会好点。

网友A:
 NUAA小刘: 据你所描述的现象,应当是伺服与上位控制器之间模拟给定零点的偏置或者不匹配问题,通过步骤4,你已经完成了零点偏置补偿。
那么,此后你的设备向不同方向运动时,还振动不?

楼主(2007-04-24):
感谢各位的耐心解答。我因为脚骨折了几个月也没来这里看看,对不住大家了。其实后来,我测试发现:
不加控制器
模拟量偏移       运动                用手扭动情况
   45         微微顺时针转动       顺逆方向都扭不动
   55         微微逆时针转动       顺逆方向都扭不动
加上控制器后
通过调节模拟量偏移,使电机微微顺时针转动,但是用手扭的时候顺时针方向扭阻力很大,逆时针方向扭阻力不大。如果调解模拟量偏移使电机微微逆时针转动则依然是顺时针方向扭阻力很大,逆时针方向扭阻力不大。
上位控制器是一块DSP板子,其模拟控制输出由DAC模块产生

楼主:
郁闷至极了!
还有,谁知道有什么电机的反应速度能快点,我现在用的富士200W交流伺服,带我的那个小车(不到2kg),速度相应最多只能设到100Hz.什么电机或者做动器相应能快点?难道要用大惯量电机?

网友H:
你逆时针没问题,应该说明伺服没什么问题,你是否看看你的机械的问题,正向和逆向的运动阻力什么的是否一致呢? 我的邮箱 shenyang@bhservo.com 许

网友D:
“速度相应最多只能设到100Hz”
没看明白,100HZ是多大的速度?

网友A:
to “NUAA小刘”:从现象看,伺服速度环下,单独调偏后,顺逆双向对称;而加上上位控制器实现位置闭环后,再调偏,顺逆反而不对称。不知带着控制器调偏时,你是如何调的,调整的偏移量是否从上位位置闭环中扣除了。

另,200W伺服,带2Kg小车,要速度响应超过100Hz,不知100Hz是如何测得的?此刻位移量大致有多少?按经验看,恐怕还真的要大马拉小车才能提高你所需的响应能力。

网友I:
波恩的思路是对的。
主要是参数整定。如果有自动增益整定软件的话,很容易解决了,比如Parker, Danaher,都有。如果手动设置的话,就要仔细看一下控制器和驱动器的说明书了。

楼主:
100Hz是我上位控制器每10ms(毫秒)更新一次速度控制电压时,电机有振动,勉强能反应过来。用过富士伺服的同志都知道里面有个speed response 1参数,就是速度响应,我这里设置的是100(据说这个参数的单位是Hz)。然后上位控制每10ms更新一次控制电压。

to"波恩":带着控制器调偏调的还是电机伺服放大器上的模拟量偏移(71号参数)。

楼主:
那位高手能告诉我,如果用力矩控制模式的话,speed response(速度响应)这个参数不用调节,那么系统的时滞如何确定?就是你给一个转矩电压值,电机多长时间之后能达到要求的转矩?这个时间在什么量级?毫秒级还是微秒级?

网友D:
“每10ms(毫秒)更新一次速度控制电压时,电机有振动”
每次更新,电压变化多少?或者说,要求速度变化多少?

网友A:
to "NUAA小刘": “带着控制器调偏调的还是电机伺服放大器上的模拟量偏移”方法看起来没有问题,建议试着增大控制器端的增益,看看情况如何变化。

另:一般而言,伺服的电流环响应时间是极短的,不会大于毫秒,否则KHz级别的电流环频响就别指望达到了。转矩响应取决于电流,一般认为电流建立了,转矩也就有了。

楼主:
to"刘岩利":因为我的目的是做反馈控制,每次更新的电压值是多少不固定。根据反馈控制率a=k*x(k为反馈增益矩阵,x为状态向量)得到当前需要的加速度a,然后由v=v0+a*dt得到设定的速度,认为电机从v0加速到v的过程中是匀加速(当然实际上可能不是匀加速),如果dt很短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认为电机在dt时间内有恒定的加速度a,这样就可以较好的模拟加速度控制。可惜速度控制环反映比较慢,dt不会很小的,小了电机反应不过来。
确实,别看一个小小的伺服系统,要把它全部弄透彻了不容易啊!

网友D:
常见的中小功率伺服速度响应至少是500HZ,还有1KHZ的。富士没见过,只能到100HZ,如果驱动器就是这样的限制,用来做闭环实时控制确实没谱了一点。

网友J:
1、速度给定零漂调节要联结上位且通电状态。
2、速度环增益与速度环带宽理解错误。speed response是一个对应增益的参数。

楼主:
to"重剑":重剑大侠,还请指明!其实我不太懂,我就是看手册的。富士电机手册上对speed response的解说是“This parameter determines the response of the speed control loop. A larger setting improves the response of the servomotor, while too large a setting may cause the mechanical system to vibrate.”这种解释是很不精确的。其实我知道他是增益参数,但是在一个物理系统中增益不仅仅是个数,它也有量纲的。当然,我在前面的帖子里面说“据说这个参数的单位是Hz”就是我也没有认真确认过。还请重剑大侠给我们详细解说一下“速度环增益”与“速度环带宽”这两个概念,其对应伺服系统的哪两个参数?
to"刘岩利":伺服系统速度响应和电机负载有关,富士电机手册上给的参考设置为Speed response 1 (parameter No.41)=<(500/(1+Load-to-inertia ratio (parameter No.6)))。也就是说电机的负载惯量比越大,则41好参数就要设的小,速度响应就慢。

网友J:
最简单地说,商用伺服速度环增益包括速度环的比例、积分、微分与前馈等增益,但各家产品给用户调节的参数不同。速度环带宽一般在伺服驱动器的性能中说明,但需在综合考虑设计与测试标准的情况下,使用此参数作为应用层设计、选型等方面的参考。
      网上太多资料了,看一看。

网友D:
直接这样说吧,无论你速度增益设置为50还是100,你都可以每1毫秒更新一次速度信号。

效果一定比你现在的效果好。

楼主:
我做的实际情况是如果信号更新太快(小与5毫秒),那么机械系统抖动十分严重。

网友D:
那么,建议一方面将速度增益降低些,另一方面,确实分析一下,5ms一次的模拟量究竟变了多少,相当于多大的加速度要求。

网友E(2007-05-24):
当惯量比设置准确的话,速度响应频率的单位是Hz

网友K(2008-11-05):
那位高手能帮个忙,我的系统采用模拟电压控制,给启动信号后,电机不转,9号参数设为1了,试运行也正常,不知还有什么问题电机就是不转,请教了

网友D:
什么系统?9号参数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