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编码器

楼主(2007-01-01):
绝对值编码器最多能记录多少圈?还是多少度?
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实际工业中用到:12位,13位,14位(4096,8192,16384圈)。

网友B:
12位的比较典型了,一般而言,4096圈够用了

网友C:
根据标准SSI串行通信协议,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最多可以记录12位,也就是4096;每圈可以精确到13位,8192;

也就是说,SSI协议,一组数据最多是由25位组成...

网友A:
哪里规定SSI绝对值多圈最多只有25位?我马上就可以供应28位的,(每圈16位)的,至于“25位”一说,只是有的SSI接收设备设计的较早,那时只有25位的。另,如是其他输出形式的,大于25位的就更不稀奇了。

网友B:
@Q:贵公司的网址是什么?很想上去观摩观摩

网友A:
波恩斑竹:我们的网址:www.gemple.cn  或工控网: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1/3351jp
网上产品资料更新的较慢,本工控网传感器栏就有资料下载,具体为进入传感器栏,点击右上角第一家“上海精浦”进入,上方有“资料下载”。

透露一下,我们最近已新推出绝对值Canopen的编码器(引进国产化了),正在客户试用。

网友B:
谢谢!这就拜读.

网友B:
自有产品种类少了一点,不过能做到2的16次也是不错了,何时能推出17次或18次的,价格也得有吸引力啊!
祝你们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