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单元数据

楼主(2007-01-01):
各位大虾,我是PLC初学着,我现在使用的是A2A的三菱PLC,现在出现PLC运行时D单元数据的设定值经常变动,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帮忙
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好象A系列的已停产了。如果没有连接外部设备,比如触摸屏、通讯控制等设备,那么检查你在程序中是不是应用了那个存储器D。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提供三菱FX、Q编程电缆、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