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伺服电机…

楼主(2007-01-01):
公司一台安川伺服电机SGMGH-09ACA轴承坏了,想自己换,但编码器拆不下来,维修部说要发过去换,我就纳闷了:换个轴承也要发过去,有这么悬吗?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问题在于编码器拆不下来,其实轴承反而不是关键,可是如果编码器拆坏了,你的损失就不只是轴承了,还是发过去的好!

楼主:
波恩师傅谢谢你的回复,编码器如何才能拆下来?该注意那些事项?

网友B:
我今天就拆了一个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拆是拆下来了,但最后还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A:
安川的伺服我还真没拆过,不知是有外壳的编码器还是没有外壳的

楼主:
没有外壳吧,看得见里面的码盘,中心一个螺丝跟电机轴联接,拧下后还是觉的太紧拿不下,不敢用力.

网友A:
这样的编码器不建议你拆,即使能拆下来,安回去时,也很麻烦,光学对准很可能需要专门工装,手工装调很困难的!

网友C:
TO :GZZGF-45:
    伺服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不是告诉你王刚的电话拉吗,以你的技术是无法更换的。

网友D:
编码器拉下来都这么困难?
真正的困难是装上去时的位置校正,你看看前面的帖子,有多少人在问编码器安装的问题,ABZ和电机转子的相对位置有要求。

网友E:
我拆过三菱的,装上后能转但是位置显示不准,估计是光学对准的问题。

网友F:
不建议自己拆换,不同品牌的伺服马达有不同的要求,编码器拆下来容易,装起来难,如果只是对A\B相的占空比,有示波器就够了,可磁极的校正就麻烦了,有些是用仪器找物理位置的,有些是用专用软件测定的.安川不熟悉.可以看一下他的编码器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A:
你这台电机的编码器线数是多少?如果大于2500ppr,则不建议你自己装调,这时的光学对准要求很高,没有专用工装,很难保障A\B相的信号质量。
至于电机磁极位置对齐,相对而言倒算容易,有很多方法可以借鉴。

网友G:
  安川伺服我没拆过,不过FANUC,SIEMENS,FORAG交流伺服电机到是拆过,只要细心观察还是能拆卸,用长一点螺丝顶或扒,可以安全取出编码器.

网友H:
我昨天还修了一个东元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今天才拿过去,也不知道行不行,不行只有换编码器了.

网友F:
如果一定要自己换,要注意工作台的清洁度,以及防静电,不要让码盘上粘上小垃圾(脱落的油漆之类的),不然低速转到某个位置时会报警的.

网友I:
绝对编码器不能拆的,不然你很难再把零点写进去.

网友J:
上海群力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维修各种进口电机,现已有500多个品种的电机类型,如果贵公司在电机方面有疑难的问题,或者电机出现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将竭诚为贵司服务。配合贵司排忧解难。长期提供维修各种进口交 、直流伺服电机、光电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测速发电机及相关的制动器和减速器等工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现代化自动控制设备中。公司配有各种先进的仪器仪表和检测设备并拥有一批优秀的技术服务人才,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效率、快捷及优质的售后服务。公司本着以客户利益高于一切的服务宗旨, 凭借着熟练的专业技术和多年丰富的维修经验,在各行业内赢得广大客户的认可。已先后为国内外诸多企业修复了各种品牌的伺服电机、编码器等相关产品。为企业在生产上赢得保贵时间,也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设备维护成本,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及使用寿命。

公司业务涉及电子(AI插件机、SMT贴片机、PCB钻孔机)、机械(CNC加工中心、钻孔机、铣床、镗床、磨床、绕线机、弹簧机、线切割机、电火花机、CEC加工、快慢走丝、雕铣机、雕刻机、端子机等)、印刷(印刷机、分切机、切纸机)、化工、纺织(绣花机、编织机、大圆机、圆纬机)、包装BOPP薄膜等诸多行业,具有维修周期短、修复率高、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等特点。(本公司欢迎广大高技术人才以及相关配套公司加盟与合作)  早一天结识我们,早一天为贵公司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贵公司将早一天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胡晓圆 13405088206 办公QQ:541785432
地址: 上海市北翟路601号 邮编: 201106邮箱:hxyuan84@126.com

网友J:
上海群力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维修各种进口电机,现已有500多个品种的电机类型,如果贵公司在电机方面有疑难的问题,或者电机出现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将竭诚为贵司服务。配合贵司排忧解难。长期提供维修各种进口交 、直流伺服电机、光电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测速发电机及相关的制动器和减速器等工业产品
胡晓圆 13405088206 办公QQ:541785432
地址: 上海市北翟路601号 邮编: 201106邮箱:hxyuan84@126.com

网友K:
安川伺服维修中心,13556149000何先生.

网友L:
我试过一个三菱小功率的,码盘震动掉下来了.非常小心的粘回去了,空载可以转动,一带负载就不动了!

网友A:
估计是你的相位没有对齐。

网友M:
我拆装了一台SEW私服电机的编码器,拆装倒简单,只是对准很困难,要一点一点的试,花了我近2个小时,到现在有5个月了,一直没什么问题.

网友N(2008-04-22):
安川伺服电机SGMGH-09ACA,要拆编码器很容易,只要把编码器中间M6螺钉打开,然后用M8螺钉把编码器顶出就是了.非常简单!如有疑问请电0757-82702992 www.yongyuanxin.com

网友O:
建议你还是发到维修部修吧  编码器实在是太脆弱了

网友P(2009-09-24):
编码器是什么来的伺服电机自带的还是后加上去的

网友Q(2013-02-25):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拉下来都这么困难?真正的困难是装上去时的位置校正,你看看前面的帖子,有多少人在问编码器安装的问题,ABZ和电机转子的相对位置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