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40怪病

楼主(2007-01-01):
本人修了一台440-11kw,电源故障,风扇坏,修过之后拖动负载运转正常,由于没有三线风扇,就接了一个两线风扇,把检测线接地,通电之后风扇一会转一会不转,开机之后风扇运行正常,cpu板换过,还是老故障,请各位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A:
三线风扇我有www.bjclan.com

楼主:
西门子的风扇有两种,一种是输出电平信号,一种是输出脉冲信号,谢谢

楼主:
  换了三线风扇上去后,故障又扩大了,原来是检测部分几个电阻老化,怪事

楼主:
  本人还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器,故障现象为BOP控制可以,SDP控制时反转有正转没有,701`702参说都调了,24c32`24c02也都刷新了,端子板也换了,最后还是不行,最后把cpu板换了就行了,请问同行这个问题还和参说有关吗,应该怎末调节……

网友B:
怎么不把参数初始化一下试试?

网友C:
是24V稳牙出问题了,不带风扇就正常,带上风扇电压就降低到5V左右了,

楼主:
  参说和24v都没问题,本人把cpu芯片换了就正常
  希望大家西门子的东西在这里多交流
  本人前天修了一个mm440.37kw 的,电源故障,修好之后,报F002 ,时好时坏,24C02.24C32重烧,CPU板监视输入都正常。
   最后把cpu芯片换了就好了

楼主:
  今天又于怪现象了,MM440-11KW开关电源坏了,修过之后,显示和带电机都正常,过了一会,又重新上电,结果变频器里面发出啪啪的声音,马上关机,重新检修,全部都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坏的,后来把主虑颇电容拆下,发现有两个没容量了[一共4个],从旧板上找了4个全部换掉,确定驱动和cpu板都正常的情况下,重新用调压器上电,结果在300V左右时,啪啪的相声又出现了,但显示正常,我就大胆加到380v,该死的相声没有了,带动电机又是一切正常,后来又多次上电试,响声有时有,有时没有,其他一切正常。
   请同行分析分析该死的响声来自哪里

网友D:
拿表量一下开关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其次查一下整流电路.

楼主:
  老兄,这点常识我知道,模块是一体化的,电机运行时面板监视一切正常。

楼主:
   已经修好,是主电容内部打火发出的声音。

网友E(2007-08-13):
今天我也修了一台440的变频器,面板控制一切正常,可是端子控制就不行

网友F:
我修的一台MM440三线的坏了,我就用两线的也没问题啊!!

楼主:
 to:京田

参说你修改没有

网友E:
 to:西门子服务
     参数改过了,是端子控制,可是启动端子24v没有,  可是面板控制一切正常,风扇也转。

楼主:
   查24V的生成电路,有很多时间是线路不通。

网友E:
谢谢,上下接口的插针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