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用在化肥行业氨化造粒过程中是否可靠?

楼主(2007-01-02):
各位师哥、师姐:
我这儿化肥行业的氨化造粒过程,料浆泵经常堵塞,我想把泵(两极)用变频器控制。不知行不行。有没有用过的,请赐教。

楼主(2007-02-02):
怎么没有回复啊,有类似的情况说说也好。诚心请教。

网友A:
化工企业的设备改造倒是用得很多了,各种各样的泵也用的不少,料浆泵是化肥厂挺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好像大多数情况下都不需要调速的嘛!你那里为何会经常堵塞呢?想用变频器来解决堵塞问题还是启动问题?

网友B:
加变频可能堵的更厉害啊

楼主(2007-04-07):
解决堵塞问题。谢谢!

网友C:
堵塞
变频器是没办法

网友D(2016-12-01):
应该可以用变频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在氨化已经可以完成造粒自动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