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补算法和多轴联动有关系吗

楼主(2007-01-02):
请教一下,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的很难啊,就是直线和圆弧的差别

网友B:
参考:“联动与插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8589

网友C:
你的标题是:插补算法和多轴联动有关系吗?
内容是: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有什么不同?

内容与标题相去甚远,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当然不同,目标就不同,实现方法自然也不同。

至于插补算法和多轴联动的关系,就太复杂了,肯定是有关系,不过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清楚的。国内有不少数控系统号称3轴以上得联动能力,其实多依靠前端CAM软件实现多轴联动,而系统本身最多只具备3轴联动能力。

如果真是考虑3轴以上的联动,则不紧紧是插补问题,刀具半径的空间实时补偿才是关键所在,而这方面,国内几乎没有数控系统级的解决方案,还是在依靠CAM后置处理,因而这样的加工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多轴联动。

网友D:
插补原理:在实际加工中,被加工工件的轮廓形状千差万别,严格说来,为了满足几何尺寸精度的要求,刀具中心轨迹应该准确地依照工件的轮廓形状来生成,对于简单的曲线数控系统可以比较容易实现,但对于较复杂的形状,若直接生成会使算法变得很复杂,计算机的工作量也相应地大大增加,因此,实际应用中,常采用一小段直线或圆弧去进行拟合就可满足精度要求(也有需要抛物线和高次曲线拟合的情况),这种拟合方法就是“插补”,实质上插补就是数据密化的过程。 插补的任务是根据进给速度的要求,在轮廓起点和终点之间计算出若干个中间点的坐标值,每个中间点计算所需时间直接影响系统的控制速度,而插补中间点坐标值的计算精度又影响到数控系统的控制精度,因此,插补算法是整个数控系统控制的核心。插补算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断成熟,种类很多。一般说来,从产生的数学模型来分,主要有直线插补、二次曲线插补等;从插补计算输出的数值形式来分,主要有脉冲增量插补(也称为基准脉冲插补)和数据采样插补[26]。脉冲增量插补和数据采样插补都有个自的特点,本文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分别开发出了脉冲增量插补和数据采样插补。

1数字积分插补是脉冲增量插补的一种。下面将首先阐述一下脉冲增量插补的工作原理。2.脉冲增量插补是行程标量插补,每次插补结束产生一个行程增量,以脉冲的方式输出。这种插补算法主要应用在开环数控系统中,在插补计算过程中不断向各坐标轴发出互相协调的进给脉冲,驱动电机运动。一个脉冲所产生的坐标轴移动量叫做脉冲当量。脉冲当量是脉冲分配的基本单位,按机床设计的加工精度选定,普通精度的机床一般取脉冲当量为:0.01mm,较精密的机床取1或0.5 。采用脉冲增量插补算法的数控系统,其坐标轴进给速度主要受插补程序运行时间的限制,一般为1~3m/min。脉冲增量插补主要有逐点比较法、数据积分插补法等。逐点比较法最初称为区域判别法,或代数运算法,或醉步式近似法。这种方法的原理是:计算机在控制加工过程中,能逐点地计算和判别加工偏差,以控制坐标进给,按规定图形加工出所需要的工件,用步进电机或电液脉冲马达拖动机床,其进给方式是步进式的,插补器控制机床。逐点比较法既可以实现直线插补也可以实现圆弧等插补,它的特点是运算直观,插补误差小于一个脉冲当量,输出脉冲均匀,速度变化小,调节方便,因此在两个坐标开环的CNC系统中应用比较普遍。但这种方法不能实现多轴联动,其应用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

网友D:
对于圆弧插补,各个象限的积分器结构基本上相同,但是控制各坐标轴的进给方向和被积函数值的修改方向却不同,由于各个象限的控制差异,所以圆弧插补一般需要按象限来分成若干个模块进行插补计算,程序里可以用圆弧半径作为基值,同时给各轴的余数赋比基值小的数(如R/2等),这样可以避免当一个轴被积函数较小而另一个轴被积函数较大进,由于被积函数较小的轴的位置变化较慢而引起的误差。4.2 时间分割插补是数据采样插补的一种。下面将首先阐述数据采样插补的工作原理。2.1 数据采样插补是根据用户程序的进给速度,将给定轮廓曲线分割为每一插补周期的进给段,即轮廓步长。每一个插补周期执行一次插补运算,计算出下一个插补点坐标,从而计算出下一个周期各个坐标的进给量,进而得出下一插补点的指令位置。与基准脉冲插补法不同的是,计算出来的不是进给脉冲而是用二进制表示的进给量,也就是在下一插补周期中,轮廓曲线上的进给段在各坐标轴上的分矢大小,计算机定时对坐标的实际位置进行采样,采样数据与指令位置进行比较,得出位置误差,再根据位置误差对伺服系统进行控制,达到消除误差使实际位置跟随指令位置的目的。数据采样法的插补周期可以等于采样周期也可以是采样周期的整数倍;对于直线插补,动点在一个周期内运动的直线段与给定直线重合,对于圆弧插补,动点在一个插补周期运动的直线段以弦线逼近圆弧。数据采样插补主要有:时间分割法、扩展DDA法、双DDA法等等。

楼主:
我觉得逐点比较法既然是X和Y单独运动,和联动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看来对此问题的理解多有出入!如果认为逐点比较2轴单独运动,请问:步进电机的运动是否连续运动,频率升高后是否连续运动?采用步进接口的廉价伺服是否连续运动,频率很低时是否连续运动?

楼主:
我认为某一时刻如果只有1个轴动就不应该算联动,那既然逐点比较也是插补的一种,那两轴联动和插补似乎不是一回事,不知正确与否,请刘岩利老师解答.

网友A:
我认为某一时刻如果只有1个轴动就不应该算联动
如果,这个某一个轴的停顿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其它轴的动作配合的停顿,那么,这也是联动啊,比如,X、Y两轴画圆的时候,当然有个特定时刻,X或者Y是不动的,只用一个轴在动。这不算联动,不好吧?

那两轴联动和插补似乎不是一回事,不知正确与否,请刘岩利老师解答.
我的理解,插补是一种联动。

网友C:
还是看看位置控制方式的经典分类吧!三种类型如下:

点位控制,只关心如何快速准确地到达最终目标位置,而不管中间运动过程如何,因而无需联动也可以实现,如钻床的钻孔定位过程。

连续控制,不同坐标间以固定的比例,匀速或等间隔地以直线运行关系移动到最终目标位置,是一种最简单的联动控制,如车床车锥面,或者铣床铣斜面。

轮廓控制,不同坐标间以确定的非比例运动关系,沿着一个确定的目标曲线或者曲面移动,直到最终完成,显然是需要联动控制的,比如最简单的圆的车铣加工,复杂的曲线车铣加工、以及高要求的自由曲面铣削加工等。

直线插补是实现连续运动控制的基本方法,也是多数数控系统实现复杂曲线、曲面加工的基本小线段的实现单元,因而本人认为,即便是以逐点比较法实现直线插补,也应属于联动控制,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稍微宏观一点的直线运动本身,而不是微观的点运算和执行细节。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如果只见一斑,那么我们也就看不到豹子了。希望上述论述对于理解插补和联动有所帮助。

楼主:
恩,现在这个问题我基本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E:
我还是不太懂,刘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培训资料啊?可不可以发给我呀。谢谢

网友F:
编程的时候,G00 后面跟的轴再多也不是联动,是快速定位,也就是各轴走各自的,互相之间不联动,G01后面跟的轴就决定是几个轴在联动了,也就是说这几个轴要同时到达同一个位置(时时协调),这该明白了吧?

网友B:
快速定位不是联动吗? 快速定位同时对各轴有运动控制要求,要求各轴走到各自程序段的终点位置,只是没有运动轨迹的确切要求,可能不需多轴轨迹的插补运算。 我想这种类型的运动很多,比如论坛中提到的1200轴的运动控制,估计就是快速定位,虽不大可能要求轨迹(插补),但大概应该算是联动。

网友B:
快速定位,G代码,直线和圆弧插补等词汇属于机床数控领域(CNC),直线和圆弧插补主要实现位置的轨迹控制。 联动似乎属于更广泛些的的运动控制领域(Motion Control),例如联动目的不止是位置控制,还可以有速度跟踪,张力调节等等...。

网友F(2008-04-09):
二、CNC装置的工作过程
CNC装置对输入加工程序的运算和处理的核心部分有三步:
1.逼近处理
对曲线L进行逼近处理。按系统的插补时间Δt和加工所要求的进给速度F,将L分割成若干段直线ΔL1,ΔL2,…ΔLi,…,
ΔLi=FΔt (i=1,2,……)
当Δt→0时,折线之和接近曲线L,即:

 L   I   M     ∑        △Li = L
 △t→0     i=0

当F为常数时,ΔLi为常数,但斜率与其在L上的位置有关。
2.插补运算
在计算出ΔLi后,将其分解为X轴和Y轴的位移分量Δxi和Δyi,由于ΔLi的斜率随它在L上的位置不断变化(与L的特性有关),Δxi和Δyi的值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满足:
△Li=根号下△Xi的平方+△Yi的平方   且有: Fx=△Xi / △t   Fy=△Yi / △t

3.指令输出
将计算出在Δt时间内的作Δxi和Δyi为指令输出给X轴和Y轴,一控制它们联动。

网友F:
这是网上别人写的,从这不难看出,插补只是一种算法而已,而联动就是结果了,如果不用电气而直接用齿轮等机械传动结构也是可以实现有轴联动的,电气实现的应该是属于无轴联动。(个人意见)

网友F:
在系统厂家推出的高级系统时,有关支持最大几轴联动时都是写:支持机床5轴联动,所以联动是个结果,插补只是个算法而已,如果有别的办法可以加工出任意角度长度的直线,任意曲线等,可以不插补,而直接轴联动,(假象一条光束,加工刀会自动跟随光束走,那这个就不需要NC来插补了,就像磁铁吸引一样,呵呵)

网友G:
学习ing.谢谢楼上几位的精彩讲解.不过好象还有什么抛物线插补什么一说,哪位给讲解一下?

网友A:
不过好象还有什么抛物线插补什么一说,哪位给讲解一下?

没有听过这个感念。原则上,任何曲线都可以通过插补出来,不过常常单独拿出来说的,就是直线与圆弧了。

网友H:
抛物线 y=ax^2+bx+c. 不就是二次曲线插补?

网友I(2008-06-30):
抛物线插补?~~ 大概就是抛物线的插补吧~~

网友J:
楼上朋友的分析很好,收藏!

网友K:
学习一下我来提个问题!!!有知道渐开线插补的吗???

网友B:
插补一般是数控领域的概念,渐开线一般用于齿轮轮廓。

数控领域通常做法是,只提供直线和圆弧的插补加工程序,并不提供其它特殊曲线的插补加工程序。

而用CAD程序前置处理各种曲线,用直线和圆弧(按需要的精度)拟合各种曲线,生成只有直线和圆弧的插补加工程序,最终达到可以加工各种曲线的工件的目的。

很多的线切割编程控制软件都有渐开线齿轮轮廓拟合编程然后加工的能力。

网友L:
抛物线插补是一些数控系统中提供的一种与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在概念上同级的插补方法。

网友K:
很多的线切割编程控制软件都有渐开线齿轮轮廓拟合编程然后加工的能力。
-------------------------------------------------------------------------------------------------------

但是我用CAXA软件做出渐开线并生成数控程序,在加工过程中误差比较大(我用的国产数控系统)!测量其公法线误差在15丝左右,不够我需要的精度,我要的精度在1之2丝之间是最好的。

网友B:
除非你是专业加工机床的研制者,否则,深究渐开线插补,直到形成齿轮加工能力,恐怕是不现实的。

我认为,还是要 按既定方针办。直线圆弧拟合后按直线圆弧加工。拟合精度若不够,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1.选用其它编程软件

2.将问题向编程软件开发者提出,询问如何解决。

3.一般齿轮加工程序,每个齿形大约是8条程序,如果嫌精度不够,你可用更多条加工程序来拟合,增加关键点的数量,自己计算渐开线的关键点,用列表曲线拟合出一个齿形曲线,通过旋转,生成整个齿轮加工程序。

网友K:
楼上和挺专业哦!! 谢谢指点。有问题再请教!

我以前用的多是CAXA,现在不知道那CAM软件生成的数控代码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M(2008-10-25):
轴越多越好么?只要不是机器人,空间曲线加工要的轴数总有个限度.

网友F:
关于联动轴最多要多少个就好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机床在做BALLBAR的时候,一般只做XY和XZ的,而YZ就不做,当时我想为什么不做呢?于是我就有机会做了一次,原来XY和XZ做好后YZ的图自然就好了,再做是浪费的.

网友(2014-11-28):
不如使用国产的mpc003或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几十元起。
可以使用简单易用的MPC014微型运动控制器,基于485通讯,代替运动控制卡。

网友N(2015-09-14):
感谢,非常不错的技术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