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装在油缸内部的传感器有吗?

楼主(2007-01-02):
能装在油缸内部的传感器有吗?因工程需要,希望那个专家给推荐一下,那个性价比更好。

楼主:
难道就没有能够承受高压的传感器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您好:
      我这有一款受高温高速传感器。你看是否符合您的要求,
  特性:
    高防护IP68,可在恶劣环境下工作。
    50KHZ高检出响应,0.02毫秒(ms)响应,耐机械冲击。
    横向式高速差动式检出,检测距离大。
    体积小,安装容易。
  规格:
    IGS-9P   电压:5V-24V
             最大消耗电流: 20
             输出方式:方波或开集极(O。C)
             工作频率:0-50
             工作温度:-20--105
             侦测间隙MM: 0。5
             尺寸:直径9MM*H6。5MM   M12*H35MM
可以告诉你虽然我们没有在油缸里用过,但齿轮箱里可用过的。

网友B:
做什么用的传感器
??

网友C:
大连丹尼斯科技有限公司
0411-82520130/131/132

570/770/870压力变送器

表压,绝压

特性

• 全不锈钢结构

• 体积小 – 直径1.5”

• 已有特殊防水材料供选

• 防水/投入式设计

• 4 – 20 mA, 0 – 5 V, mV/电压输出

• FM, CENELEC, CSA, 和CE 防爆认证

典型应用

• 海面石油钻井

• 气体压缩机

• 喷漆

• 水处理

• 天然气管道

• 聚乙烯生产

• 轧钢厂

• 冲压机

Viatran 570, 770和870 为以往传统的变送器提供了一个更可靠,性价比更高的替代产品。“70” 系列变送器,体积小,完全密封,适用于恶劣的工作条件,可投入水下100英尺(25米)。“70”系列变送器,直径只有1.5”, 是工作空间狭小场合下理想选

择,该变送器重量小,可直接安装在过程管道上。

结构坚固,可用于腐蚀环境

“70”系列,具有全焊接不锈钢表面,可用于腐蚀环境。密封坚固,没有可调整部件,密封防水,防爆设计。变送器无O-型环设计确保了在腐蚀介质条件下稳定可靠。如果需要现场调整,571也可以提供选择全密封电磁耦合调整功能以排除液体或气体侵入造成污染。在多数腐蚀性场合,可用哈氏合金,316SS,inconel材质。

过压保护提高了稳定性

570, 770 和870都是贴片应变片传感器,这种技术下的过压保护,消除了瞬间压力脉冲对传感器的损坏。Viatran 同时为个别的应用需求提供隔膜和充油式。

Viatran 有压力测量的解决方案

您可以找到完整的规格帮助您选择合适的“70” 系列变送器,符合您的应用要求。Viatran提供完整系列的压力测量产品,适用于过程控制的工业,包括  “70”系列“低功率”版本,电流小于1mA。

网友D:
我司代理的德国NOVOtechnik可提供内置式位移传感器,在同类产品中性价比较好,很高兴能给你提供一些支持.021-58527793转701
www.green-automation.com
小刘

网友D:
内置式位移传感器,最大工作压力可大350bar.

网友A:
我公司电话
   21-62622785-21
    手机13641682496
 上海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