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系列和MM的区别,求助!

楼主(2007-01-02):
各位大虾;
6SE系列和MM系列时什么关系?最近要去外面调试一个水泥厂,电气自动化设备中包含几台6SE系列变频器,请问,它属于那种参数形式?
请教高手了,我以前没有用过,再线等!!!!

楼主:
另外;那里能下载6SE系列变频器参数?

网友A:
据说,mm440最大的功率是280KW,往上就是6SE系列

楼主:
6SE系列参数表和那种系列一样?

网友A:
不好意思, 6SE系列的没有实际用过,不知它们之间参数表的区别,但我认为肯定有很多相同之处。

网友B:
MM系列属于通用型,6SE系列是工程型,说明书工控网上应该可以下载

网友C:
一般应用MM系列完全可以胜任,如需要精确传动应使用6SE系列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D:
MM系列不是矢量控制吗

网友E:
用西门子PLC找我
liangguirong15@163.com

网友F:
MM系列属于通用型,6SE系列是矢量型

网友G:
6SE系列属于高动态响应,高精度的变频器

网友H(2007-09-22):
 6SE的动态响应和精度都比440高,而且防护做的好.

网友I:
see see 说明书啊,光给你参数也你敢设吗?工艺不一样,只要调试过变频,所有变频都差不多的。电机参数,启动信号参数,频率源参数一设就OK了。水泥厂要求工艺不是很高啊,我刚调过,不过不是西门子的,是AB的:)

网友J:
    MM系列属于通用型,小功率简单应用,6SE系列是矢量型高动态响应,高精度的变频器

网友K(2009-07-14):
找6SE3115-2CB40参数和说明书。谢谢

网友L:
6SE系列并不都是矢量的,还有运动控制。他和MM系列的参数设置是有区别的,而且还是很大的,如需帮助请在论坛内讨论,本人对6SE还是略懂一些

网友M:
虽然6se功率做的比mm大些,但是功率大小并不是他们的区别。

他们属于西门子的两种系列,6se是masterdrive,mm是micromaster,属于标准驱动,从性能上讲,前者要比后者高一个档次。

从使用上,两者在很多场合是可以互换的。6se的在软件方面比mm要更灵活更复杂,功能图对很多人而言不易理解,对技术人员的要求更高些。

参数设置也有很大的区别,mm的参数多,是p+四位数字,而6se的是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