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总线

楼主(2007-01-02):
小弟查询了有关modbus的资料后有一事不明,望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对于总线拓扑结构一般采用的是令牌来控制访问,而查得的资料上都说modbus
“控制器通信使用主—从技术,即仅一设备(主设备)能初始化传输(查询)。其它设备(从设备)根据主设备查询提供的数据做出相应反应。典型的主设备:主机和可编程仪表。典型的从设备:可编程控制器。
主设备可单独和从设备通信,也能以广播方式和所有从设备通信。如果单独通信,从设备返回一消息作为回应,如果是以广播方式查询的,则不作任何回应。Modbus协议建立了主设备查询的格式:设备(或广播)地址、功能代码、所有要发送的数据、一错误检测域。
从设备回应消息也由Modbus协议构成,包括确认要行动的域、任何要返回的数据、和一错误检测域。如果在消息接收过程中发生一错误,或从设备不能执行其命令,从设备将建立一错误消息并把它作为回应发送出去。”
“Modbus通讯方式采用主从方式的查询-响应机制,只有主站发出查询时,从站才能给出响应,从站不能主动发送数据。主站可以向某一个从站发出查询,也可以向所有从站广播信息。从站只响应单独发给它的查询,而不响应广播消息。”
小弟道行浅薄,至此就有点晕了,modbus采用的媒体访问控制方法(MAC )是什么?

网友A:
根据MODBUS通讯协议,主机给下面现场智能单元发命令,要有单元的地址码,和功能码等等,单元的地址必须是可设的。

楼主:
还是不明白,令牌也是带地址的啊

网友B:
"总线拓扑结构一般采用的是令牌来控制访问",这句话不对.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C:
modbus实际上不是一种总线协议,也就是说没有处理并发的机制,因此只能采用主从方式,因此可以应用在串行通讯上面。当然可以用在工业以太网上。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明白没有。
欢迎访问我的博客: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尤其是老星土,我觉得我明白了,会再去你的博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