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助:利用Master-k120s内置的RS-485口发送指令

楼主(2007-01-02):
各位大虾,老伴让我先练一下Master-k120s,实现一个简单功能,就是利用Master-k120s内置的RS485口发送指令控制单片机,指令有了,可就是不知道怎么用RS485口发送,那位高人能否指点,最好能给个例子,谢谢了先!

网友A:
PLC和单片机通讯上的话,在参数里面设置无协议通讯,然后用DRCV和DSND指令,不过要定义通道先.

网友A:
具体的还要有单片机的数据包的格式.然后再往里面写数据.

网友B(2007-05-15):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