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有知道带RS接线口的开关电源吗?

楼主(2007-01-02):
电源是输入:110V交流电,输出是直流5V.接线方式是:交流110V直接输入,输出是直流5V+极与电源的RS+极短接,-极与RS-极短接.
现在是输入110V交流电后,直流端没有输出.
这样的电源是否可以用普通5V开关电源替代?

网友: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起.

楼主:
为了不沉,也急切想知道。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起.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不知还是不屑答复呢?不知斑竹能否帮忙?
谢谢!

楼主:
不信87次点击没人愿意回答? 问题真有那么菜吗?

网友A:
RS好像是反馈用的,记得好像叫差分输出电压检测 天知道。忘记了。不过可以传授一招维修开关电源的终极方法:把所有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电阻、电容都拆下来测试一遍,再装上去,IC无论好坏一律全部换掉。这样除非是变压器坏,否则都绝对能修好。

楼主:
谢了,总算有明白的老师给指导.明白RS是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