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炒锅静电问题?

楼主(2007-01-02):
家有一台电炒锅,昨天炒菜时感到有轻微静电,麻麻的,请问这种静电是怎样产生的啊?

网友A:
不是静电和感应电,应该是电热管的绝缘不好了,换吧,不信你量一下。

网友B:
可以加个地线

网友C:
你的电炒锅已经漏电了,漏电流如果过大的话,对人身是有危害的,线皮破损或电热管碰壳造成的。

网友D:
危险。。换吧,电到老人家就不好了

网友E:
电炒锅没有静电,是漏电了,一般情况下是进水了或受潮,使用环境决定的.我估计是电热器件(炉丝或PTC模块或其他形式的)和金属锅体间受潮而绝缘性能下降,当然可能有其他原因.

网友F:
上述各位师傅讲的很有道理是漏电了,做饭时请你穿上绝缘胶底的鞋,做到单手操作,为了省钱的话!负责你就换掉;

网友G:
带电操作这样的厨师不好找

网友H:
我的本本摸上去也是这个感觉,一直无法解决,所以我摸它的时间都要"双脚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