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裝懂

楼主(2007-01-02):
我用兩個按鈕,一個按下去另一個則不起作用,怎麼可以實現?

网友A:
..........选常开与常闭都有的按钮(最常用的就是这样的),各自的常开点输出的控制信号线,分别经过另一方的常闭点再输出不就可以了?

网友B:
标准触点说的对,这就叫互锁.

楼主:
請樓上的大哥說清楚一點啊,我要按下按鈕的同時,另外一個端開,可以無數次的循環啊

网友C:
可以利用互锁功能,但是要无数次循环,不知你所指的概念是什么?延时后再动作吗?
我的电话是0755-27832701

楼主:
Ld m1 ani m3 out m4
ld m2 ani m4 out m3
請問這是互鎖條件嗎?
好像不對啊.
m1 ,m2為兩個人機內按鈕

网友A:
按钮都是可以无限制的循环使用(除物理极限外),按钮有弹簧的松开就回位了啊?上面说的方法中两个按钮,任何一个松开,另一个就可以起作用,唯一的缺点就是两个同时按下就都不起作用了。

楼主:
現在我的條件是一個已經按下去,按另一個這個要斷開,這樣怎麼實現?本人台菜,盡量說明白點,謝謝

网友D:
plc
可以上升沿ldp。再连锁

网友A:
...................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AN     Q0.1
=      Q0.0
Network 2
LD     I0.1
AN     Q0.0
=      Q0.1
END
I0.0,I0.1分别为2个按钮,Q0.0,Q0.1为2个输出。此为西门子S7-200的PLC程序,你需要什么的?

网友A:
晕,在说明白点,省得又浪费了时间

楼主:
暈啊,就是一個手動,一個自動,假如現在自動正在運行,我要求打到手動,按下手動按鈕,自動按鈕就斷開,就這樣啊

网友A:
汗!!!!简单问题你不说清楚~~首先可以使用选择旋钮(2位的),利用它切断自动按钮就可以了,旋钮是定位型的,需要自动时再旋回来就可以了。一会给你个三菱FX2N的纯程序控制的。

楼主:
我用的不是選擇開關,是人機啊
我太菜了,別笑我啊,虛心求教

网友A:
0    LD    M1
1    OR    Y002
2    ANI   M3
3    SET   Y000
4    OUT   Y002
5    LDP   M2
7    MPS
8    ANI   M4
9    SET   M3
10   RST   Y000
11   MPP
12   AND   M4
13   RST   M3
14   LD    M3
15   ANDF  M2
17   SET   M3
18   LDI   M3
19   ANDF  M2
21   RST   M4
22   END
其中M1为自动控制的按钮,做了一个置位型输出Y000和一个线圈型输出Y001,是为了模拟多种控制状态。M2是手自动控制按钮,其他的是为了实现手自动按钮实现一个按钮按下一次是手动,再按下是自动的往复循环,这里没有使用逻辑语句实现这个功能(虽然用逻辑语句简单),使用全触点控制可能你更容易理解

楼主:
謝謝啦,邏輯語句也發給我把,太感謝你了
 我研究你給的程序

网友A:
0   LDP    M2
2   WXOR   K1   D0
9   LD>=   D0   K1
14  SET    M3
15  LD=    D0   K0
20  RST    M3
21 END
这个是一种把M2单按钮逻辑实现启停的方法

楼主:
大哥,我看的懂你的程序,在此謝謝啦

楼主:
這個好像沒用到互鎖啊,是不是啊大哥?

楼主:
全觸點控制是甚麼意思阿?大哥

楼主:
大哥,你給的第一個程序好像有點問題啊,甚麼時候復位M3,M4???

楼主:
我就是在人機里用兩個M點,(M1,M2)一個手動,一個自動,假如現在自動正在運行,我要求打到手動,按下手動按鈕,自動按鈕就斷開
這個程序不會如此繁瑣吧,暈死了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人机啊?什么PLC啊!人机里的二上按钮M1 M2都将这设定为置位,就是按下去不会复位的那种就对了,再在PLC里这样写,如果是三菱PLC的话:
LDP M1 //自动
RST M2
LDP M2 //手动
RST M1
//自动程式
LD M8000
AND M1
MC N01
\\\\\\\\
\\\\\\\\
MCR N01
//manual program
LD M8000
AND M2
MC N02
\\\\\\\
\\\\\\\\
MCR N02
////
END
如果还是看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了,那个同MC的语法记不清了自已去查查!

楼主:
hitech1711人機,FX-2N128MR PLC,呵呵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全触点是想说只用内部辅助继电器而不用别的方法实现需要的功能~m4是在m2回位的下降沿并且m3复位后复位,做的复杂了,主要是不了解你的想法,我是使用M2一个按钮往复按下就可以在自动/手动间切换,利用m3作为手动/自动控制点,常闭点是自动状态,任何情况下M1只能在这个状态下有效,一旦M3置位就利用它的常开点来复位一些在自动状态下,不能因为M3切断M1就会自动停止的元件。主要是在实际工作中只单纯的切断M1(自动按钮)的控制权有时候并不能真正切换到需要的手动状态,所以多写了一些。

楼主:
hitech1711人機,FX-2N128MR PLC
我想用人機里兩個M點,一個作為手動,一個作為自動按鈕,假如現在正處於自動狀態下,我按了手動按鈕,我想讓自動按鈕停止,然後馬上執行手動程序,反之,如果目前處於手動狀態下,我按了自動按鈕,我想讓手動按鈕馬上斷開,執行自動下面程序,(我用了跳轉指令)
這是我對手自動的要求,不知道這樣合理不合理,還望給點建議.人機里畫面是客戶给定的要求,有兩個按鈕,一個手動,一個自動.
另外能否在給我寫以下這個程序,謝謝,真的謝謝

网友A:
人机里的按钮设置成瞬动的(就是设置成按一下置位,松开复位的),在PLC编程---接通M1(自动)时置位M1同时复位M2,接通M2(手动)时置位M2复位M1就可以了。

网友F:
用set和rst指令如何?
三菱的要用停电保持的继电器,不然关机后会全部断开。

网友E:
以上我认为那个叫“不懂装懂”的在装傻,大家不要理他!

网友A:
呵呵,我看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