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搞不灵清到地是LG的PLC用还是不用。为什么就怎么两个M100难道就不同吗?

楼主(2007-01-02):
(无正文)

楼主:
应该说明一下,楼上的应该是两张图片,

网友A:
完全赞同楼上!!

网友B:
笔笔名兄又碰到了奇怪的问题,按理说怎么也不该出现的,我觉得跟上次的问题(要写多个M100)的差不多,是不是你还是用的K10s硬件,跟KGLWIN的高版本软件使用起来配合有问题。

网友C:
我遇到过类此的情况,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两个P009A!!!!!,那个P009A没有出现在上图中!在别的地方!这样就出现你说的问题.当
时我解决这样的问题整用了6个小时,呵呵.

楼主:
在此先回答kueni的问题,我现在用的不是K10S,是K120系列的。
勃龙工控你好: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双线圈输出。PLC程序检测会告诉你有双线圈。

网友D:
M100的触点是下降沿触发!

网友E:
肯定是你的问题,LG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严重错误,把程序发我,我来看看!QQ106748835

网友F:
我可以做到,单输出,还要你们查不出来

网友G:
查一下你的程序,你可以先把这两步Copy 出来。另成一个程序,试运行一下。如果没有问题,说明,是你程序的问题。你查一下。有无重复调用的情况出现。如果还有,请和LG办事处联系,看,是不是版本的又一问题。

网友G:
还有。 在MCS /MCSCLR 中。程序肯定是执行主控内的,执行完毕后,再执行 外部的程序。。。。。。是不是这个地方???你想想,我也想想。。。

网友H:
你发一秒几十K的步进信号却让扫描周期是一秒1K的速度去捕捉能有输出才怪哪!

网友I(2007-02-01):
P9字中有数据用到,程序是不会检测到的

网友J:
我猜原因就是后面还有地方用到 输出P009A,而后面控制P009A的条件没有接通。并且LG的软件“不支持不同步的不同数值监控”。所以导致你如图的现象。
验证方法非常简单,你在173~175步之间插入一句,
LD P009A
SET P00**(一个没有用到的输出点)
如果P00**有输出,表示我的猜测完全正确。

网友B:
笔笔名兄:
    程序调试出结果了?赶快通报一下吧。
    王乃全虽然猛龙过江,但是他这句--〉〉LG的软件“不支持不同步的不同数值监控”----〈〈,不知从何而来,听上去好像LG的软件在程序监控上很不得力的样子,对双输出的猜测你早就否定了。
    P9A是扩展输出模块用到的点,大家不一定有这个模块测验的,honya的说法可能有道理。

楼主:
kueni谢谢你还如此关心这个问题了。我到现在还不了解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不用P9A这个输出点,换别的触点就没问题。因为当时是我调式的时间有限,没时间去查出原因。所以在此对大家说很抱歉了!!!!!!!!!!

网友K:
支持勃龙工控:    我遇到过类此的情况,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两个P009A!!!!!,那个P009A没有出现在上图中!在别的地方!这样就出现你说的问题.当
时我解决这样的问题整用了6个小时,呵呵.

网友L:
理解,我今天刚碰到了这个问题,重新下了一边程序OK了,不明白

网友M(2007-04-05):
我也遇到过,MOOO闭合,PXX没有输出的现象,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
LG:垃圾
LS:乐社

网友N:
这是强制I/O指定寄存器P009A-》D4709第10位为1例如数据是1024,而P009A对应的强制I/O数据寄存器第10位却为0例如数据是0,就会出现这种请况。

楼主:
楼上的能把你说的再清楚点吗?????

网友N:
K120S内部有能让输入输出位进行强制ON OFF的寄存器,它包括指定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
指定寄存器:若要让某位能进行强制I/O,就必须让该位对应的指定寄存器地址为1
数据寄存器:在该位指定寄存器地址为1的前提下,若想让该位ON则该位数据寄存器地址值为1,OFF则为0,如果该位对应的指定寄存器值为0,那么不管该位对应的数据寄存器值不管是多少,都不能对他进行强制I/O。
P009A指定寄存器是D4709;数据寄存器是D4809

网友N:
D4709 D4809对应的是字P009,它包括P0090-》P009F共计16位。若想让P009A地址值为1其他位值为0,则D4709的值应为1024。

楼主:
学习了,管不管用,得实验了再说吧!!

网友N:
把主要的给忘了,实现上面功能的条件是特殊继电器M1910 ON
虽然LG的工程师对强制I/O设了三道门槛,但还是会无意间碰到他,发生笔笔名图片上的情况。

网友O:
你的中国语言学的太烂子,根本没有逻辑性,还搞什么逻辑控制?真服了你!

网友P(2007-05-15):
LG-K200S(实时时钟)功能如何使

网友Q(2007-07-13):
没有设置I/O强制的话应该是双线圈输出问题,双线圈错误检测可以在软件设置取消,所以不一定会有报错信息。更换I/O点就正常了,说明了上述两点存在的可能性极大。
标题取得太醒目,出现问题了,先检查一下程序,别急着质疑产品,这款产品客观的来讲已经比较成熟。LG每年出这么多的量,要是存在这么弱智的问题,怎么可能还会有人用。

网友:
完全理解,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使用的节点是P0001。
后来改为M000就好了
当时考虑是不是P0000~Pnnnn是硬件输入节点,程序不能对他们进行置位。
还请大家多多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程序。
很简单的。
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R:
你把完整程序发过来
看看是不是那里有猫腻
单单这些,还不能够肯定是不是其他地方有没有毛病

网友S:
S01.01 有可能被高频解锁

网友:
我不能贴图片
谁能帮忙解决
告诉我邮箱吧

网友T(2007-11-30):
那位大师能讲解一下RS485口与plc的连接,LG的

网友(2008-01-04):
这情况我以前也碰到过,可能是你用了俩个P49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