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楼主(2007-01-02):
我是刚进入伺服行业的新手,很多人问我伺服是用在什么上 用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概括的说明伺服的用途,请指教

网友A:
面向速度,力矩和位置的精密控制,例如:
需要精密控制的场合;
需要快速跟踪的场合;
需要迅速响应的场合;
等等,不一而足......
具体领域,有机床、生产线、纺织、印刷、包装等等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伺服马达在位置控制情况下,在正反转的时候正负脉冲会不会抵消?还是马达会严格走完上一个位置偏差量或是怎样?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了,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发现正反转的时候偏差量是正的或负的,但是脉冲累计总量在反转的时候会开始减少,所以个人认为会有影响,请斑竹指点迷津

网友B:
楼上的波恩说得比较好。楼主不要什么地方都去给人家推荐伺服哈,那样会浪费很多精力的,有很多地方都用不着它的。你可以去先研究一下主攻的行业,你们公司应该会有这方面的培训吧,哪怕简单的交代几句也应该有的。楼主是在用伺服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