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为400KW,工作电压3300V,为什么额定电流为87A?

楼主(2007-01-02):
一个用户的技术协议上标明“电机功率为400KW,工作电压3300V,额定电流为87A”,请问额定电流如何计算?

网友A:
你的电机是10KV的绕线式高压电机,额定电流为87A,是指定子上的电流,实际转子电流应该为380A左右。
因此,要小心看明白,电机是高压供电的还是低压供电的

网友A:
抱歉,说的不对,3300V的电机,属于中压。

网友B:
     请问额定电流如何计算?

1、P = √3×U×I×COSφ ;
2、I = P/√3×U×COSφ ;
3、I = 400000/√3×3300×0.82 = 87(A)

网友C:
用公式计算:
功率(直流)=电流*电压
功率(单相交流)=电压*电流*功率因数
功率(三相交流)=电压*电流*功率因数*1.732

楼主:
楼上的,功率(三相交流)=电压*电流*功率因数*1.732 这个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网友D:
你不会推导公式,看来你还得好好学学电机学呢!

网友E:
看看电工基础

楼主:
惭愧,看来不能偷懒了,我这就找本书看去,谢谢楼上诸位

网友F:
顺便提一下,工厂电力装置都有无功功率补偿器的,应该不会低于0.9,低于0.9是要被罚钱的,COSφ=0.8是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计算得的。所以在计算额定电流要看工厂的实际情况。

网友G:
3300V的中压电机,电机功率因数在COSφ=0.85没错。现场测量电流的大小主要看你是线路无功功率补偿还是就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