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关于富士PLC电缆无法联机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01-02):
有许多网友说富士NB系列PLC无法联机
原因1:电缆问题,搜索以前帖子自制.偶尔用可以用2个1.8-2.2K电阻自制
2:软件设置错误,通讯参数软件默认19.2K,实际PLC大部分用9600
资料可以搜索SPB的资料,完全适应NB系列
资料下载http://www.gongkong.com/company/customer/download.asp?companyid=2065&chinesename=&code=&page=2#con
Fuji PLC MICREX-SX SPB用户手册(指令篇) 【资料】 39M 3737
■Fuji PLC MICREX-SX SPB用户手册(硬件篇) 【资料】 10M 2300
■Fuji PLC MICREX-SX SPB用户手册(Windows版编程软件包) 【资料】 33M 3498
■Fuji PLC MICREX-SX SPB用户手册(内置高速计数器篇)
中文资料,

楼主:
编程电缆制作方法参考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49930&star=1#676314

楼主:
这是富士NB plc的插头图,先用万用表测量GND和+5V判断是不是上下接反该插头可以到用电话的6芯水晶头.我在本地购买的水晶头0.1元一个,钳子15元一个。 1.直连编程电缆 将水晶头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9芯孔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 2.通过RS232-RS422转换头相连 到电脑市场购买一个RS232-422转换头,按转换头的说明书的说明与6芯水晶头连接就可 电阻我用1.8K很稳定,2.2K不太稳定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NB系列的电缆型号为NN-CNV3;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网友B:
和NB连接要注意软件版本,自治的用1.0版本的软件不可以下载程序但能上传读取,换2.1版的软件后正常。

楼主:
我的可以

网友B:
请教你,我用RS232自动转换到485、422的有源转换器,怎么都无法和NB通信,好纳闷不知为何?

网友B:
接法:
T+ 6TXD+
T- 5TXD-
R+ 4RDB+
R- 3RDA-
怎么都无法和NB通信,好纳闷不知为何

网友B(2007-04-20):
接法:
422 plc
T+ 5TXD-
T- 6TXD+
R+ 3RDA-
R- 4RDB+
昨天试过这样接线才能通信。

网友C(2007-06-06):
动力勇朋友,你好:
看到你发布的制作通信电缆受益非浅,能给我传一份2.1版本的编程软件吗?这里先谢谢了!我的邮箱uzer_one@163.com

网友D:
谢谢心力
我想请问一下心力老师:富士SPB系列PLC可否使用上面你给出的通信电缆尽心通信。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D:
谢谢心力
我想请问一下心力老师:富士SPB系列PLC可否使用上面你给出的通信电缆进行通信。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user_one:
已在资助资料库里,共4份下载后解压到同一目录里即可。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search.asp?page=4&key=%B8%BB%CA%BF

网友E:
富士的 和电脑连接 总是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F:
电话用的是4芯的吧,网线用的是8芯的,我怎么找不到6芯的呀?

网友G:
买现成的比较可靠

网友B:
自己制作的同样ok的。

楼主:
有时候可能会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
昨天我在车间用联想笔记本下载3台设备NB2程序均没有结果,今天早上扯下来在办公室一下子就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车间干扰问题
有2台设备用欧姆龙CPM1A PLC 在车间无法通讯,电缆和程序均没有问题,在其他地方试过。

网友B:
好奇怪的问题,我的笔记本如果和PLC连接触摸板老鼠特不好用的。

楼主:
看来富士PLC不容易联机的问题电缆是一方面,软件版本也关系很大
我公司有12台NB2-56 28点输入28点输出的PLC,过去用RS232/422转换模块制作的电缆下载程序,在车间联机下载几次才可能成功,有时联机不到一分钟就出现以前有位叫“袁泉”提出的
“我做的编程电缆与plc连接后,装载数据是装到140步时提示错误。
在写入程序时出现,"整数溢出(实际是英文,用金山快译翻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装入64部以下时还行,再多就不行了。”
毛病,在办公室联机有时候正常,有时候还出现以上错误
最近因生产需要,对这12台设备修改程序,下载到64步时出现“整数溢出”,再上载后发现下载的程序只有一半左右。
没有部分,试用2.0英文版本软件,在办公室正常
用笔记本在车间也一气呵成。
没想到富士1.0中文版本软件问题这么多

网友B:
我遇到也是同样得问题,前面耶说过了。
英文版很好用的

网友B:
同样的自己制作的电缆线富士1.0中文版本软件无法下载程序到PLC,换2.0英文版本软件就非常顺利,还可以在线监控而不会断线的。

楼主:
中文版本很容易断线

不过我不喜欢富士的PLC,简直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1.0中文版软件翻译的糟糕透顶,还不管用
2.0英文版不错,可惜看不懂
PLC 资料不全,害得我在1.0版本用指令输入,太慢
设备配套的富士文本显示器还是英文版本,没有中文资料(当时联系富士香港公司也没有中英文资料),其他品牌的文本显示器大多不支持富士PLC

这一段用西门子的编程,感觉不错

楼主:
电子邮件回信
你好,
    ******:我今天从别人手里买了根电缆连线,可是与PLC通讯不了,不知道何故.请赐教如何介决呀?如果我用RS-232/RS-485的能用吗?
    我买的这根线是这样的做的在9针的2,3之间各串了一个1.9K的电阻其它什么也没有,听朋友们说当中要另外加什么转接口的,我刚入门很多不懂,请帮帮忙谢谢了!

--------------------------------------------------------------------------------

        需要用RS232/422 转换模块,并且用富士V2.0英文版本的软件,我开始用富士1.0中文版本在车间用笔记本下载只成功2次,在台式机 成功多次且持续时间不长。后改用英文版本的V2.0www.gongkong.com论坛的自助资料下载)很稳定,用笔记本在车间下载没有出过问题,长时间监控也正常。应该是V1.0中文版本的问题吧!
       转换模块也就30~45元之间,再买根电脑网线(主要用抽头)。做下来也就50元,完全不必要买电缆,价格贵不说,也容易烧毁串口
       你说的“我买的这根线是这样的做的在9针的2,3之间各串了一个1.9K的电阻其它什么也没有,听朋友们说当中要另外加什么转接口的”,他们用2个电阻把RS232的高电平降压,不过还容易烧毁串口。具体接法如下:
 将水晶头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9芯孔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

你的接法可能是用1K欧电阻,就更危险
还有一种接法: 富士NB最简编程线
NB      PC 9针
3、5---------5
4----2.2K----2
6--2.2K--3
      8-7
接口损坏自负

网友H:
   对
中文版本很容易断线

不过我不喜欢富士的PLC,简直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网友I(2007-07-29):
并不是中文版的有问题,其实富士的编程软件根本就没有中文的,1.0的版本是个汉化的版本,在安装说明里面已经说到这个版本最高只支持WIN98的操作系统,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是因为大家不是在98的环境下使用他,在没有2.0之前我一直泳1.0的,用了几年都没见有什么问题呀.不过这都是在2000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J(2007-09-10):
有没有中文版V2。0

网友K:
To chenwei:
  富士除了那个1.0版本外就再也没有哪个版本为中文版了。

网友L(2009-01-15):
各位好友学到了不少东西对富士PLC不太了解在使用中出现丢程序和联不了机等问题.

网友M(2009-03-20):
用工控网上的V2.1.1.2英文版,用usb-CNV3电缆,可很好联机。与NB2-P90R3-AC 成功通讯。

网友N:
为什么我制作的连接线不能联机,

(1),将水晶头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9芯孔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

(2)NB      PC 9针
3、5---------5
4----2.2K----2
6--2.2K--3
      8-7

(3)接法:
422 plc
T+ 5TXD-
T- 6TXD+
R+ 3RDA-
R- 4RDB+

3种接法都试过了,都不行。用串口调试助手检测不到接收数据。

楼主:
我遇到过好几个都是把插头1~8的次序弄反了

插到PLC后测量+5V电源看看是否接线错误

网友O(2009-08-25):
初次接触富士的PLC,型号是NB2-P90R3-AC,用USB-CNV3通信电缆进线连接,通信参数设置为:波特率19200”、“数据位”为“8”、“奇偶校验”为“奇校验”、“停止位”为“1”,“数据流控制”为“无”。点击联机按钮后,弹出出错信息,无法与PLC联机。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哪位大虾指点一下。我用的软件版本为2.1.1.2英文版。

楼主:
弹出错误?

什么错误?通讯速率等有没有问题,编程电缆有没有问题?

网友K:
基本上是因为USB-CNV3电缆的关系,首先,这条电缆非富士官方出品,且官方无USB的版本。

这样就导致一个问题,富士NB2的编程软件只能选择COM口,而USB转换电缆一般都是虚拟成COM2口以后的虚拟Com口。

所以需要去硬件管理器的端口中查看你的USB电缆给你虚拟成串口的端口号。

然后再在Flex软件中选择相应的COM口。

以上

楼主:
广告帖很烦人......................

网友O:
错误信息如下:Comms error opening online window. retry?

网友O:
出错信息如下:Comms error opening online window. retry?

网友P:
动力勇朋友,你好:

看到你发布的制作通信电缆受益非浅,能给我传一份2.1版本的编程软件吗?这里先谢谢了!我的邮箱wzgl963@126.com

网友K:
2。1版本在论坛的自主资料库中就有。

网友Q(2009-12-08):
师傅们我这有台NB1-P56X- AC,编程电缆为NN- CNV3 和USB-CNV3,两种电缆都无法通讯,《Comms error opening online window. retry?总是显示这个错误!》计算机系统为WINDOS  XP。端口设为COM1  19200  奇  停止位为1流控制为无,可就是无法通讯。我的邮箱是1024162038@qq.com

网友Q:
我的邮箱是1024262038@qq.com

网友R(2010-04-06):
那里有富士V2.1.1.2英文版免费下载?谢谢!

网友S(2010-09-29):
nn-cnv3电缆无法联机

网友T(2010-12-19):
1024162038@qq.com;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当进入PLC的软件试图计算机和PLC时总是出现:《Comms error opening online window. retry?总是显示这个错误!》计算机系统为WINDOS XP。端口设为COM1 19200 奇 停止位为1流控制为无,可就是无法通讯。你最终是如何解决问题? 谢谢!

邮箱QI1360@sina.com

网友U:
我用到的是fuji nj系列的plc ,flex的编程软件中连机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rs232口,另一种通过rs通讯模块,请问各位大侠,我用rs通讯模块,plc的程序连接不上,不知道不用232的编程电缆,plc程序能否连上。

网友V(2011-03-28):
富士这么麻烦的,不用了。

网友W(2011-05-04):
初次接触富士的PLC,型号是N系列SPB60 和 GE90系列,用USB-CNV3通信电缆进线连接,通信参数设置为:波特率19200”、“数据位”为“8”、“奇偶校验”为“奇校验”、“停止位”为“1”,“数据流控制”为“无”。点击联机按钮后,无法与PLC联机。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哪位大虾指点一下。我用的软件版本为中文版   我的邮箱是 308484550@qq.com谢谢大家

网友X(2011-09-09):
动力勇的接法是正确 的

我试了好多次。只有他的能连上。

其它接法都不行的。

网友Y:
用英文版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Z(2013-09-11):
我的一直无法通讯,err灯一闪一闪的,被水淹过,怎么解决,无法通信

网友AA(2017-03-15):
小弟这边有一台NJ系列PLC,前一阵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失,Error灯一闪一闪的。现在想把备份的程序灌进去,结果怎么连接都没有办法和电脑联机。怎么才能正常联机呀?

网友AB(2018-03-21):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SPB系列,能连机上载,能连机编辑程序下载至PLC,就是传送离线编辑程序下载时,自动断开连机PLC,无法下离线编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