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转速无法控制!!急!!

楼主(2007-01-02):
各位帮忙:
    一台电主轴参数如下:
    电压:380V
    功率:5.5KW
    转速:500~18000
    0~10模拟电压
    配置了一吧海利普的变频器,最高频可达2500,现在主轴用到900就可以了,
    一开始这主轴用着没有问题(就是多少频率多少转速正常)过了大概两个月
    一开始转就到了9000多转,频率也在750左右,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量了模拟
    电压这个时候只有7。5V左右,,问题就是为什么给了它多少转速它就转到9000以上了呢????
  求救!!!!

网友A:
你可以测量电机的工作频率及电机转速,计算对应转速频率是否正确?

网友B:
你的电机是几对极的?也就是说原来正常时频率转速关系如何?
另,你是用0~10V模拟电压控制转速,目前改变电压,对转速有什么影响?

网友C:
模拟量调节的电位器是不是坏了,把线拆了量量。

楼主:
谢谢各位, , 搞好了,,,呵呵, ,原来是模拟电压输出模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