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有关数控系统及其控制精度问题

楼主(2007-01-02):
我公司最近接一个XY坐标两轴控制平台,相用数控伺服系统来做,精度要求一个丝,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数控系统推荐一下,以及用什么样的传动方式较好.在此谢过了

网友A:
0.1的精度是伺服基本都可以做到,问题是影响精度的不只是伺服糸统,还有机械传动部分,这部分的加工组装精度对最终的目标要求影响占大部分。现在最好就是用DDR电机,但造价也高好多。

网友B:
如果是一个丝的精度,大可不必使用DDR电机,成本太高。
对于一个丝的精度,一般的伺服,甚至步进均可满足要求。对了,你的分辨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