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与变频的一个区别

楼主(2007-01-02):
变频器的功率为什么能做到几百KW,而伺服只能做到几十KW呢,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伺服电机是由电压控制转速,控制器控制的是电压;交流马达是由频率控制转速,变频器控制的是频率;
区别:(1)高性能变频器没有位置环,而伺服系统除速度环,电流环外还加上一个位置环。
(2)控制精度。伺服系统的控制精度要求更高些,甚至达到1:1000。
(3)伺服系统实际包括了伺服电机、变频器和控制器在内的一个系统、而变频器则是一个独立的设备。
(4)高性能变频器加控制装置(PLC或工业PC)也可实现要求不是很高的定位、同步等伺服控制功能,但价格大大低于伺服系统。
(5)伺服系统包括交流伺服、直流伺服系统,但变频器只是对交流电机控制。

楼主:
楼上说的小弟还算了解.但是我的问题好象您并没有回答我,我想知道为什么在功率上有这么大的差别?

网友B:
首先应该看到变频与伺服的用途和目标不同,变频以动力驱动为主,调速控制为辅,而伺服以精确控制为主,驱动为辅;因而变频的功率需求可达兆瓦以上,而伺服百千瓦的就是巨无霸了。
其次,驱动方式不同,超大功率的变频,目前仍旧多用可控硅,容量很大,而开关频率有限,响应慢,可满足驱动需求;而伺服多用IGBT,容量有限,开关频率高,响应快,需满足快速调节需求。

楼主:
谢谢波恩大哥的 指点!

网友C:
还有成本问题,目前多数伺服是永磁同步电机,对磁体材料要求高,大功率成本会很高,所以大功率高转速都成了问题.可以试试交流异步伺服,可以做大功率.而且价格接近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