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八孔的RS422插头哪里有卖的

楼主(2007-01-02):
请问,八孔的RS422插头哪里有卖的,我是合肥的

网友A:
你要多少啊?

楼主:
多少钱一个,我做实验用的,五个

网友B:
自己到电子市场买。合肥不至于买不到吧。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MINI8 给三菱FX、台达等PLC用的。我就生产三菱FX系列、台达DVP系列PLC的编程电缆。如果需要请联系我。我的网站:plc.123ye.com  .Email:zyj6333@sina.com。我有MINI8的电缆,就是圆头,有8根针的那种。看对端你要什么接口,如果需要的话给你几根,支持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