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DCS系统的电脑多长时间重起一次

楼主(2007-01-02):
大家元旦好!!想请教大家维护DCS系统的电脑多长时间重起一次,我这里运行三个多月了,感觉切换画面时有点慢,想重起一下。大家平时都是如何维护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日,启动电脑又不影响什么,用不着这么紧张.

楼主:
先谢谢楼上回答问题,但这是个技术交流的场合,发言请注意干净点,否着情免开尊口。你在工控现场工作不,工业控制的系统开停机,需考虑工艺,设备等各个方方面面,净量做到计划停机,做好各种预案。你认为象是网吧里,随随便便重起。许多莫名其妙的故障都是系统开停机时发生的。

网友B:
除非你只有一台操作员站,操作员站重启一般不会影响到控制器。

即使你只有一台操作员站,重启时也不会影响下位机(当然是看不到工艺运行状况了)。

网友C:
我觉得这没有规律可循,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只要不影响生产就可以了。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哪家系统,重启就能解决慢的问题了?
这是系统内部的先天不足!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1,主要是是怕影响工艺操作,因为许多历史趋势在重起时会自动删除。2,怀疑有病毒,但软件明确说明需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要找到慢的原因!

网友F:
你得说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否则怎么判断呢?

网友G:
1,主要是是怕影响工艺操作,因为许多历史趋势在重起时会自动删除。
怕影响工艺,就做停机计划吧!别的设备没有要停机检修的吗?
历史趋势在重起时会自动删除,这个是你软件的BUG,没什么好说的,看看能不能手动备份。

2,怀疑有病毒,但软件明确说明需关闭杀毒软件。
什么软件呀,还怕杀毒软件!!!不过你们的DCS一般不会和外部有什么数据交换吧!上网是更不可能的吧。

网友H:
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
1.计算机本身不可能运行太长时间,我们的内存和CPU本身都可能可能出现硬件故障,我的操作系统可能出现软件的BUG
2.DCS本身也可能出现一些出现一下问题,但是一般大公司的软件可能会稳定一些,但不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3.历史趋势在重起时会自动删除:一般历史趋势不会没有,可能是你没有找到设置
4.怀疑有病毒,但软件明确说明需关闭杀毒软件: 一般杀毒软件会减慢系统运行速度,但是一般不会冲突,DCS也是软件,别听一些胡说,他们可能对问题一知半解。
5.如果你的架构是C/S或者是B/S结构可以先处理客户端,在处理服务器。
6.欢迎访问我的blog:http://blog.163.com/gongyuzhuo

网友I:
我建议不要超过8个月,你可以重新启动一下计算机,个人意见,供兄弟们参考

网友J:
停车时就可以重启了啊。要实在不行的话在不影响工艺的情况下也可以重新启动。注意数据转发卡的跳线要弄好,否则重启后会丢失数据

网友J:
我这里的ES站好久都没有重启了,是有响应较慢的现象,但还不至于影响系统运行,OS站就经常重启

网友K:
呵呵,一般电脑需要1个或两个月就要重新启动,这样可以消除由于长期运行所带来计算机累积错误,这些错误可以导致计算机报错、运行速度减慢、画面部分消失等故障,一般重新启动电脑不会有什么问题,大可放心启动,向楼主所说什么工艺流程之类,呵呵那是因为你们的DCS用的时间不长,对这套系统不太熟悉所致。

网友L:
重新启动不会影响工艺运行的,但也没有必要频繁重启吧

网友M:
不用装杀毒软件,又不是上网,系统越干净越好!把光驱和软驱都拿掉!

网友N:
我认为两个月重启一次比较合适,一般情况下系统都要求有记忆历史数据的功能,这样也便于追溯性查找一些异常问题嘛,但运行时间过长数据的累计也会增多,会不会影响速度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负责的DCS系统就要求两个月重启一次,同时在重启前把历史运行数据做一下备份以永久保存。

网友O:
我的DCS启动时间不一定的 有的长达5年 有的只有8月

控制站基本不需要重新启动的

操作站 本人认为慢 不是系统或者是软件本身问题 可能与病毒有关系

我的操作站为XP 2000 NT 无任何杀毒软件 未与网络建立关系

网友P:
下面引用由吴宪荣在 2007-1-8 16:00: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一般电脑需要1个或两个月就要重新启动,这样可以消除由于长期运行所带来计算机累积错误,这些错误可…
--------------------------------------------------------------------------------------------
    同意蜈蚣意见:)
    另外,只要重启前运行人员将工况调整到较为平稳的状态,就不会有多大影响滴。而且,不可能就一台操作员站吧?可以交替重启,数据监视和正常操作根本不会受到影响。至于历史数据,难道楼主你们没有专门的历史站么?历史趋势是由历史站来采集保存的,和操作员站、工程师站没有关系的。
    PS:如果连DCS都感染病毒,那么楼主你们应该完善下系统管理制度了,呵呵。

网友Q:
要根据情况而定.

网友R:
时间不定,只要不影响监控,影响重启的主要是操作系统,跟过程一般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