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电位器

楼主(2007-01-02):
我公司的直流调速电机是采用电动电位器来实现调速的,
电位器用一个小的直流电机带减速器减速后带动电位器
及两个小转盘,小转盘是用来控制微动开关的,电位器
是5K的,小直流电机标是24V6000转,实际应
是正负15V实现正反转,该电机是空心转子,很小电
流己工作,在电路板上也是小功率的三极管输出,曾用
24V的小电机替换过,反映不理想,调速不稳定,
各们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有类似的推荐一下,我在
用的这个是德国产的.

网友A:
前后各带两个微动!电位器应该是多圈的吧!不知道是几圈的!当中应该还有小型变速器的!这个价格比较贵,一般会用在印刷机械上!兄台是做维修的吧!如果需要类似产品可以找我!
newhill9917@hotmail.com

网友B:
我们公司是专做电动电位器的,主要用在柴油发电机的并机自动控制和变频调速控制上的。
  EP系列电动电位器是一种电动执行机构,根据输入电压的极性,驱动微型伺服电机正转或反转,改变电位器输出电阻的大小。该系列电动电位器具有以下特点:

  1.电位器的阻值由零可调至最大值(根据型号定),与传统的限位开关保护方式相比较,调节范围更大。

  2.通过限流控制电机最大输出力矩,防止因过扭引起电机和电位器损坏。与传统的限位开关保护方式相比较,更简捷可靠,易于维护。

3.采用抽屉式结构,外形尺寸小、重量轻。安装、拆卸均简单方便。

4.选用高性能耐磨型电位器,使用寿命长。

5.输入功率小,控制方便,尤其适合在远程控制和自动控制中使用.

6. 型号说明

EP(系列号)--24(电压等级±DC24V)--4.7K(阻值范围0-5.1K可选)

7.技术参数:(输入为±DC24V时)

输入电压:    ±DC24V±20%

功耗:        ≤90mA

调节速率:    12rpm

最小调节精度:1/30圈

电位器:      10圈

阻值范围:    根据型号选择

详情请联系:13916850726

网    址:www.shhongru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