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稳压电源时间久了会自己降压??

楼主(2007-01-02):
为什么稳压电源时间久了会自己降压??我最近碰到这样的事~~24VDC稳压电源用久了电压会自己降下来!!比如我调整到24V后~~`过了没多久就会降到23或者22~~然后机器就报警~~~因为我的机器必须要24V或高点!!是不是稳压电源坏了啊??还是有其他原因啊??

网友A:
有没有增加负载,如果负载功率的总合超过稳压电源的功率输出,输出电压就会往下降。
如果没增加负载,那就是线路里有漏电的地方或是节点氧化造成输出电流过大,从而使得稳压电源输出功率下降。
输出电压的下降,实际上就是输出功率达不到负载需要的功率要求所造成的。

网友B:
直接说,查查电解电容有无问题,如:鼓肚,发胖的统统换掉。一般质量的开关电源用2~3年就会出现此现象,例如电脑上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