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用多少平方毫米线?

楼主(2007-01-03):
请教各位大师傅,75kw电机用多少平方毫米线拖动?16平方毫米够吗?

网友A:
16平方不够,太小了,至少要用35平方线,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用50平方的线。

网友B:
应该用50平方的线

网友C:
我觉得2根25平方线比较好接线

网友D:
至少要用35平方线

网友E:
35平方铜线就行

网友E:
铝线要用50平方

网友F:
35平方铜线最大负载电流才98A,需要70平方的线或2根25平方线!

网友G:
还要考虑距离长短

网友H:
下面引用由gkong在 2007-1-3 6:20: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用50平方的线
--------------------------------------------------------------------------------------------
同意

网友I:
是否降压启动,如果降压启动的话35平方铜线可用,如果直接启动我建议50平方铜线,因为还得考虑距离及下线方式。

网友J:
要看电线穿管,环境温度,以及电机负载。50的铜较保守。

网友K:
我建议用50平方铜芯电缆

网友L:
常温下放线建议用50-70的铜线,如果负载短时间运行的话35的可以但这样会衰弱电缆的使用寿命,降低绝缘,安全起见还是50-70的吧,假如为铝线用90的为好!

网友M:
电机有极数之分,及电缆芯数?
75KW电机,可以用35平单芯电缆

网友N:
单芯电缆不好安装,用BVV50平方线

网友O:
说用35平方及以下电缆和单芯线的,危险啊你们!
50平方线,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鼎立支持!!!

网友P:
75KW电机140个电流,要选择50平方的铜导线为好

网友Q:
应该用50平方的铜线

网友R:
对,50平米毫米的铜线

网友S:
50的铜线就可以的

网友T:
75KW的电机最好用50平方的好一点,因为现在的线径不标准,50平方的也就稍微大于35平方一点点

网友U:
距离远而环境又不好的话最好听75MM

网友V:
那得看看距离多远啊,,,20米内通风环竟好用35MM肯定没事,,我这有2台75的水泵用35MM的5年这样了都没事过

网友V:
不好意思网速慢以为发不出多点了几下,,出来好多条了

网友W:
我们厂的空压机是100P的用的是50mm.

网友X:
50的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