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伺服带动丝杠

楼主(2007-01-03):
各们高手:
    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的设备上有一个丝杠,用伺服电机带动,进行往复运动,
但是对定位要求很准确
    示图     |------|-------|~~~~~~丝杠
            边限   原点     边限
滑块最初是在原点位置,根据要求在两边限之间进行运动,
每前后运动一次是0.5CM,但是每次开机时滑块都需要复位,
回到原点处,而且误差不能超过0.2MM,
请问各位高手,开机时如何让滑块回到原点呢,难道一定要向一方走到边限再回来吗

网友A:
用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我这个没有编码器呀

网友B:
用HOME ,INDEX捕捉,伺服电机回原点,可以达到你的要求,20道嘛,完全可以。。。。

网友B:
当然,还专心致与你们的丝杠精度有关系。。。。

网友B:
我们都是到0。001mm的

网友C:
请问各位高手,开机时如何让滑块回到原点呢,难道一定要向一方走到边限再回来吗

由于你不知道上电的时候滑块在原点的哪一边,大概不可能避免走到一边去。

网友D:
    这是一个挺典型的“返回参考点”案例,因为你没有使用绝对编码器,所以开机时无法确定机器当前位置与参考点的相对关系,正如刘斑竹所言,所以一般的操作方法都是每次默认向一个固定的方向运动,寻找参考点。
    如果在遇到这个方向的极限位置之前,找到参考点,则完成了“返回参考点”,这种情况下,参考点位于开机位置和默认运动方向的极限位置之间。
    如果已经遇到该方向的极限位置时,仍未找到参考点,则反向移动,继续寻找,直到找到为止,这种情况下,开机位置位于参考点和默认运动方向的极限位置之间。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在原点的地方用接近开关时,从不同的方向靠近时,好象有误差吧

网友E:
嘻嘻,是做涂布机吗? 用伺服驱动橡胶辊做间涂动作?

网友F:
"在原点的地方用接近开关时,从不同的方向靠近时,好象有误差吧"
回原点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不是接近开关动作就停止,你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方式找到伺服的Z相脉冲再停止,不会有误差的.

网友D:
楼上的言之有理,用接近开关的确很难保证准确,即使速度再低,所以结合接近开关,配合编码器的Z信号归零,是个有效的方法,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回零速度和工作效率。

网友C:
在本版精华区,回零动作的讨论很多了。

网友G:
这个问题不错 !最近也在做关于用伺服和丝杠的项目,我差点忽略了螺距...因为客户就说精度很低...

网友H:
0.2mm很容易实现,随便怎么做都可以.

网友I:
怎么看精华里的东东呀

网友D:
运控论坛首页顶部有精华文章的链接,点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