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温度补偿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7-01-03):
热电偶的温度补偿是什么概念,需要怎么补偿?在二次仪表中加一个测温芯片测量环境温度可以实现,但用补偿导线一种介质怎么实现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补偿导线的作用是来延伸热电偶的冷端,与显示仪表联接构成测温系统.采用补偿导线,目的是把热电偶的冷端从温度较高和不稳定的现场延伸到温度较低和比较稳定的操作室内,由于操作室的温度往往高于0度,而且也不恒定的,这时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偶电势必然会随冷端温度变送而变化。因此,在应用热电偶时只有把冷端温度保持为0度,或者进行必要的修正和处理才能得出准确的测量结果,对热电偶冷端温度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
    1、电桥补偿法:电桥补偿法是目前实际应用中最常用的一种处理方法,它利用不平衡电桥产生的热电势来补偿热电偶因冷端温度的变化而引起热电势的变化,经过设计,可使电桥的不平衡电压等于因冷端温度变化引起的热电势变化,于是实现的自动补偿。。具体方法可来电资询,一句两句说不清。
    2、冷端恒温法:这是一种最直接的冷端温度处理方法,把热电偶冷端,也就是补偿导线接二次仪表的一端放入恒温装置中,保持冷端温度为0度,所以称之为:冰浴法“这种方法多用于实验室中。
    3、计算修正法:当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的冷端延伸到t0处,只要t0值已知,并测得热电偶回路的热电势,就可以通过查表的方法来计算出被测温度t,这种方法主要用于临时测温

你所说的二次仪表加一个测温芯片测量环境温度是可以实现温度的补偿,也就是电桥补偿法.可是在高温场所,热电偶的接线端子是很可能会有200来度,你会把二次表放在200来度的环境中来使用吗?那样二次表会怎么样?所以还得用补偿导线来把冷端引到低温且恒定的环境中.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网友B:
一般二次仪表都有室温补偿功能。也就是说因热电偶或热电偶补偿导线冷端工业现场不可能是0度,所以二次仪表出厂校准时,已经作了补偿。如现场温度不是20度就需修正。

网友A:
现在的智能仪表都带有温度补偿,有的表里直接有电桥,铜电阻作为电桥的测温电阻

楼主:
也就是说!补偿导线只是把冷端引到低温且恒定的环境中,并不是连接到中央控制室里头,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补偿导线在加温区和室温区隔离的连接如何处理?

网友D:
因为热电偶的分度值是在冷端为零度时测定的,实际使用中冷端往往并不是零度,为了消除这个误差,所以要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网友E(2009-06-01):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K型热电偶温度传感器,量程0-750度,传感器产生mV信号,然后mV信号经过一个模块将其转换成mA信号,mA信号再转换成温度的数字显示。

问题是:我们有4个这样的传感器,相应也有四个通道合显示。在温度相近的情况下(4个mV信号相近),第三个显示温度要高得多,(第3个

mA信号大),

 1. 把第3个传感器换到其他通道去, 其他温度显示就变高, 把其他传感器换到第3个通道来,第3通道温度显示正常. (这说明第3个传感器不正常.)

2. 而测量的第3个温度传感器的mV信号是对的,

有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种现象吗?

网友F(2010-04-24):
估计是信号测量线有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