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asyBuilder软件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07-01-03):
EasyBuilder软件在线模拟总是显示“plc on response”,我是和S7-200仿的。
 我是按他们的说明操作的,先启动EM,后把钩打上,点第二项打到文件,在线模拟!软件是6.2.1.的,请问应该如何来仿?谢谢!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屏幕没有与PLC连接,不能正常通讯引起的.在线模拟是需要实物的.

楼主:
要屏和PLC才能在线模拟??那就直接可以调试或运行了,还需模拟啊??不明白中。。。。。谢谢!

网友B:
PLC和电脑用PC/PPI电缆连好 就可以了 不用触摸屏 很简单的
QQ 727815050

楼主:
还是仿不了,有哪位朋友告知?谢谢

网友A:
 ytzidonghua:  引用
   PLC和电脑用PC/PPI电缆连好 就可以了 不用触摸屏 很简单的
QQ 727815050
   可以吗?你可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B:
我怎么误人子弟  连这么简单的都不会 还在这搞工控 丢人现眼
回家看孩子去吧。

网友C:
模拟是触摸屏模拟,又不是PLC+触摸屏模拟。它只能模拟触摸屏本身,又不能模拟PLC!话又说回来,有些PLC厂家自己都没设计出自己的PLC模拟程序呢。。。
    所以,模拟时还是需要和PLC进行通信的。

网友B:
不懂装懂的人太多了。

楼主:
这软件真不怎么样,下了个罗升的,可调试了!

网友C:
TO  YTZIDONGHUA:
    说我吗?

网友C:
TO  hjl1234:
    搞半天你还是在学习呀,偶以为你是在搞工程。。。。。。

网友B:
在线模拟 离线模拟的定义都没搞清楚 真服了。

网友C:
哦,楼上的高手,能说明白一点吗?

楼主:
给你说中了,还真不明白,您给个定义吧!!

网友D:
YTZIDONGHUA说的都是正确的啊
离线模拟就是只在PC上模拟
在线模拟就是PC联上PLC后模拟

网友C:
“不懂装懂的人太多了”——还是不明白。。。

网友E:
EB500早期是沒有直接模擬的功能,後面版本已追加了,ADP從初版到現在都是直接模擬,所以別在爭了

网友E:
補充一下ADP也不是所有PLC都能在線模擬哦,至於EB500我不清楚所以不下定論

楼主:
下面引用由micro2000在 2007-1-9 17:46:00 发表的内容:
  YTZIDONGHUA说的都是正确的啊
离线模拟就是只在PC上模拟
在线模拟就是PC联上PLC后模拟
--------------------------------------------------------------------------------------------
 下面引用由YTZIDONGHUA在 2007-1-9 8:47:00 发表的内容:
  在线模拟 离线模拟的定义都没搞清楚 真服了。
--------------------------------------------------------------------------------------------

请问我的主题错了么??

网友F:
是可以模拟的,但是你PC和PLC之间用了什么连接线啊?线不对也连不上去的呢,要是线没有问题的话,就把HMI和PC之间连接,参数什么的都设置对的话,用EB在线模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2008-11-03):
看来在线模拟还是要硬件啊:“要保证正确连接mt500和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