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A4系列14号报警!

楼主(2007-01-03):
我用的松下A4系列的伺服系统,最近14号总是报警,查了U,V,W的接线没有问题,而且它在同样的条件下有时报警,有时不报,请教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A:
看你的情况,再看了看说明书。接触上的问题可能性大点!换个插头试试。

网友B:
同意!接插件触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或者是接插件不合适,或者是焊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