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变转换电路图

楼主(2007-01-03):
(无正文)

楼主:
工频为自藕降压启动.是原来变频器价格高时应用比较广的电路.

网友A:
复杂,我觉得没必要

网友B:
是显得罗嗦点,仔细想想,还是这样好,很有必要,安全\可靠!!!

网友C:
但电箱配得真不够专业

网友D:
感觉麻烦呀.

网友E:
太复杂了

网友F:
这类线路要淘汰,因为它没有(工-变)转换机械互锁,万一在操作中出现电触点粘连,将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F:
补充一点,但靠电器线路互锁是不保险的,该类电器线路互锁在实际应用中,就曾经因电触点粘连出现事故的教训.

网友G:
不知是否是实用的电路。这个设计是违反变频器使用原则的。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有开关、接触器,如必须接开关一类的元件,要有联锁保证电机停止以前开关不能断开。

网友H:
觉得里面的空开如果使用的话有点担心。位置不好

网友I:
配电柜上面进线方便么?最好上面留点地方,不然接线时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