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和仪表选型

楼主(2007-01-03):
 温度传感器pt100(防爆)输出4-20ma到PLC,经PLC,输出4-20ma到现场显示仪表(防爆)!!!急!!!有什么型号的温度传感器和显示仪表?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各个厂家有各种厂家的型,你的各种要求,国标正常型号是SBWZ系列,具体的型号还得看你本身的连接方式,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楼主:
我是个新手,还忘各位工程师指点指点!
连接方式是螺纹的.防爆PT100温度传感器需要50个
防爆温度显示仪需要50个,质量要好,数显仪屏幕最好大一点,清楚一点

网友B:
我们因采的多了,有您要的,请与我联系
尽快,长度多少,具体一点
dnjxlxd@126.com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网友A:
你好,温度传感器的选型为SBWZ-240,其规格就是总长与插入深度,还有保护管的直径,
温度显示仪表无须防爆的,你可将显示仪放在安全区域,你如想知道显示示仪的选型还得看要求,智能还是模拟的,带上下限控制吗,

网友A:
你好,温度传感器的选型为SBWZ-240,其规格就是总长与插入深度,还有保护管的直径,
温度显示仪表无须防爆的,你可将显示仪放在安全区域,你如想知道显示示仪的选型还得看要求,智能还是模拟的,带上下限控制吗,

恒安特仪表
张洋

楼主:
张公好!温度显示仪要求4-20ma输入,电源24VDC,要安装在防爆区,功能只要能显示就可以!

网友C:
TO:成吉思汗!
您好!现在还用什么模拟仪表啊!
我公司专业生产温度、压力仪表,
根据你的要求型号应为如下型号:
一体化防爆温度变送器SBWZP-241或240
螺纹为M27*2或者G3/4,长度(L)以及插深(l)视现场工况而定,
智能显示仪表(万能输入) :XMZ-1-N-N-N-N-D  电源:24V DC
应用
    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输出DC4-20mA电流信号,直接测量各种生产现场存在碳氢化合物等爆炸物的-200∽13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特点
●  二线制输出DC4-20mA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  节省补偿导线及安装温度变送器费用;
●  测量范围大;
●  冷端温度自动补偿,非线性校正电路;

工作原理
    防爆热电阻是利用间隙隔爆原理,设计具有足够强度的接线盒等部件,将所有会产生火花,电弧和危险温度的零部件都密封在接线盒腔内,当内腔发生爆炸时,能通过接合面间隙熄火和冷却,使爆炸后的火焰和温度不传到腔外,即传爆,从而进行隔爆。
    热电阻在工作状态下所测得热电阻的变化,经过温度变送器的电桥产生不平衡信号,经放大后转换成为DC4-20mA电流信号给工作仪表,工作仪表便显示出所对应的温度值。
产品执行标准IEC584   ICE1515   JB/T5518-91   JB/T7391-94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网友D:
我同意楼上的

网友E:
最普通的温变就可以,
现场数显安装在保护箱里即可.

网友F:
E+H的也有,您可以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