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WinCC

楼主(2007-01-03):
我从朋友那拷贝一WinCC 项目文件,回家用我的软件怎么打开里面都问号.
打开时有提示如下:
组态的服务器不可用.是否打开项目,将本地计算机作为服务器?
请问高手怎么处理呀??????

网友A:
先见服务器名改为你的计算机名,就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然后看看版本对不对,英文版的打开中文的全是问号。

网友B:
在查看菜单的语言选项中选择中文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C:
你怎样拷贝的!

网友D:
对!你的WINCC语言必须和你朋友当时做WINCC的语言一至

网友E:
不关啥子版本的问题,只要选择打开项目然后在COMPUTER里修改SERVER为单前计算机名,关闭项目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F:
改一下语言就好了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我知道了.
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