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1-03):
我在学习PLC的过程中经常遇到高速计数器一词,请问高速计数器怎样应用,在何种情况下使用?还有32位加减计数器又怎样使用呢,书上的看不大懂

网友A:
和普通的计数器一样得用法,但是,高速计数器是一个在PLC中真实存在的计数器,这一点和其他计数器不一样。

网友B:
好象在三菱A系列PLC中的X0-X7等都是可以用来计数的,即使是用来做某些编码器的数值位输入也可以

网友C:
在广州数控中,一共有256个高速计数器。经过我多次的观察,在一般性的加工过程中并没有使用到这些东西。

网友D:
我也想知道高速,有多快的频率.

网友E:
下面引用由xuyq71在 2007-1-3 17:20:00 发表的内容:   和普通的计数器一样得用法,但是,高速计数器是一个在PLC中真实存在的计数器,这一点和其他计数器不一样。 -------------------------------------------------------------------------------------------- 这位兄弟不要误导人啊!看下图,一般计数器这样编程那是对X1通断次数进行计数,但这里使用是由X1的通来控制高速计数器对X0这个口的通断进行计数,X1断开的时候不计数,这根本就是不同的.

网友F:
没有这么离谱吧?你们在讲的都只是PLC自带的计数功能,那都是受程式大小等等限制计数次数的,当我输入的次数要远比PLC执行快而又多的话那不是有很多都计不到吗?(比如编码器较小的也是旋转一圈能产生3600个PLS),因止要增设一个专门的模块来计数储存这些数据等,这个模块就叫高数计数模块.

网友G:
简单说高速计数跟普通的计数器区别最主要在于他的选择不是任意的.他要针对不同的计数类型选择相应的计数器,并且一个计数器只对应一个输入断口,(一个输入端口可以对应几个高速计数器),例如:C235他只能对一相无启动/复位状态的XO口进行计数,可用语计数的端口一般只有X0~X5这6个,通常X6,X7只能作为启动信号而不能用于计数的.
至于32位增减计数器就更简单了,他的增减性是由与其对应的一个辅助继电器来控制的,例如:用C220对X0口进行计数,X10控制M8220的通断(因为C220对应的辅助继电器就是M8220),这样,如果M8220断开时,C220就进行增计数,反之,就减计数.

网友E:
TO:刘松林
PLC自带的高速计数是中断处理高速动作的,与PLC的扫描时间无关.
FX PLC的X0 X1口单相计数可以达到60KHZ.一般低速的编码器还是可以直接用PLC来计数的.

网友H:
三菱的FX系列的高速计数器是启动内部C235到C236计数器即可,其中C235到C245是1相1计数,C246到C250是1相2计数,C251到C236是2相2计数,手册上有!

网友I(2010-04-26):
我这边有一条程序是以前一位高手写的,但我不是很明白

他是用 :Y010   直接控制   C235  K99999999

不知哪位大侠能够帮忙解释下这种用法

我的QQ是:673688065    谢谢!

网友J:
你去看看手册上C235对应的计数输入点是多少?然后看看PLC的接线,Y10应该只是一个计数导通作用,有些东西要自己去多看书,多去想想,理论结合实践,这样进步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