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SLC5-03高手进!

楼主(2007-01-03):
AB SLC5-03如何回归出厂设定值?谢谢!

楼主:
SLC5-03不能下载程序,也不能做任何强制的动作。只能上载和监控内部程序,而且没有设置PASSWORD,请高手指点!

楼主:
CLX在不在?如果再的话,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可以通过RSLogix500编程软件上载SLC5-03 CPU程序,并且可以监视(读取)SLC5-03的装置状态,但是不能下载程序到SLC5-03 CPU内,下载时,提示下图所示信息。并且不能强制改变SLC5-03 CPU的装置内容(如N7:10),PLC程序中并没有对N7:10进行任何操作。请问为什么?

楼主:
请熟悉AB PLC的高手指点!

网友A:
謝謝你的回答,我幫你頂

网友B:
请问各位高手:
我从别人那里用U盘拷的授权,怎么装不在我的电脑里不能用,(我有软件,没有授权),还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小弟谢谢了.
shen8803@163.com

楼主:
用U盘考的不行,好像只能使用A盘考的授权才可以使用!

网友C:
应该和Key没有多大关系,关键要看S位!。

网友C:
请检查一下s:2/9的状态。

网友D:
slc 503 的CPU 电路板上VBB 和GND 短路3分钟,就可恢复出厂值,包括DH485,RS232端口的通信设定

楼主:
首先谢谢我爱我家的答复,遇到AB的问题,经常得到您的帮助。 查看S:2/9=0,如下图所示,而且可以进入RUN模式。

楼主:
谢谢debing!
请问"debing",假设我因为我在Controller>>Channel Configuration>>对Channel 0勾选了"Write Protected",造成了不能通过Channel 0下载梯形图程序,那么恢复出厂值之后,可以下载程序吗?

楼主:
请问我爱我家,能否留个联系方式?邮箱或者MSN!

楼主:
TO:debing
先将VBB和GND短接,然后给SLC5-03 CPU加电,三分钟后就可以回归出厂值了。请问回归出厂值之后,能否下载程序呢?

楼主:
谢谢debing,按照您所说的办法,SLC5-03回归出厂值后,就可以重新下载程序了!

网友E:
恭喜lesing问题解决,不好意思,这几天太忙,不常上网。
小提醒:千万记得要先拔电池再放电哦!

楼主:
谢谢CLX!就是先拔掉电池,然后将VBB和GND短路的。请问能否提供一个您的联系方式,以便能及时找到您!另外,当恢复出厂值后,SLC5-03 Channel 0默认的通讯格式为什么?9600,7,E,1,ASCII还是9600,8,E,1,RTU?

楼主:
CLX帮忙解答

网友E:
我记得默认Channel 0 system设定: DF1, 2400, NONE, 1。我的联系方式发留言告诉你。

楼主:
即使是2400,NONE,1,那么当我使用人机监控SLC5-03 CPU时,数据位应设置为8还是7?

网友E:
8位,不过问题应该不再这。你用什么软件监控呀?

楼主:
我使用的是台达的TP04人机界面,一直通讯不成功!

网友E:
下班了,明天再和你讨论

楼主:
好的!谢谢CLX!明天一定要来工控网呀!

网友F:
TO CLX:
用台达TP04监控SLC500一直无法通讯上.我首先在LOGIX500里面配置通讯格式:19200,E,1,BCC,SOURCE ID=9,然后下载下去。再在RSLINX中选择驱动:RS-232 DF1,得到设备名字为AB DF-1。自动侦测后,侦测到的格式为19200,E,1,BCC,正确。但不知道数据位是几位。然后我用台达TP04设置成19200,8,E,1或19200,8,E,1,所要监控的设备站号设为9,却总是通讯不上。

网友F:
TO CLX:
还想请教一下你,SLC500的站号地址是在哪里设置的?是通道0中的SOURCE ID吗?还有在RSLINX中选择驱动设备AB DF-1时,那个station number指的是什么地址啊?

网友E:
To lesing and teamo:
不好意思,台达没用过。建议你们首先按照台达TP04的说明书来设定SLC5/03的串口参数(波特率、数据位等等)。如果不行,就咨询台达的技术支持。如果SLC5/03和AB的PanelView连接,串口什么参数都不用修改。
SLC500的站号地址不同网络是不一样的,都是在RSLogix500软件channel configuration 页面修改:
SLC5/03设定的是DH485地址
SLC5/04设定的是DH+\Remote I/O地址
SLC5/05设定的是IP地址
如果是一对一的串口通讯,SLC的站号地址就是1,不用改。
RSLINX中选择驱动设备AB DF-1时,那个station number指的是电脑的站号,默认是0,也不用改。

楼主:
如果使用TP04和AB 的SLC5-03 CPU通讯,协议为DF1通讯协议,那么此时SLC5-03的CPU的通讯地址应该为1了?可是我记得回归出厂值之后,源地址默认为9,那么9是指的什么意思?

楼主:
另外我是用TP04和AB SLC5-03的Channel 0 通讯,不是Channel 1!

楼主:
请稍后,5分钟后会刷出图片

网友E:
那个9(Sourse ID)一般不用管它,DF1全双工通讯时一般是不需要找地址。
因为我没用过,所以估计可能要设定为半双工通讯:DF1 Half Duples Slave,站号默认是1。你可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E:
TO lesing:
我说的就是channel 0; 另外一个口是给DH485用的。

楼主:
首先感谢CLX的帮助,我先按找您的说法测试一下!

楼主:
还是通讯不上,真不知道还要设置什么地方?

网友E:
sorry, 我也没办法了,要不你有空把使用手册发给我,我帮你看看。

网友E:
刚才请教了一位资深工程师,这种情况经常是连不上的,有时可以把slc5/03设为半双工,然后再用转换器(市场上购买便宜的)转成全双工,最后再和全双工的触摸屏通讯。
常用的解决办法还是使用CHANNEL 1 接口,采用DH485网络实现。
这些技术都是比较早期的,老工程师比较清楚。

网友F:
TO CLX: 首先感谢您的细心指点!! 请您再帮我看看以下的情况. 我使用半双工模式时发现,在RS logix500软件的channel configuration选项中设置channel 0的node address后,RSLINX中的station number 必须与node address相同,否则RSLINX无法自动侦测到SLC500.见下图:
但就算RSLINX中的station number 必须与node address相同,侦测成功了,但RS logix500软件却不无法上载程序,弹出如下图:
然后我在controller properties中选择controller communications,点击按钮"who active",有如下对话框:
从上图看,网络里面没有SLC500,只有一个workstation.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指点.

网友E:
你msn什么?我们在线聊

网友F:
TO CLX:
我的MSN:wanweiwei2006@hotmail.com
您的MSN是多少?

网友G:
把电池去掉,短路电池旁边的大电容,然后等5分钟,接着下载程序试试看.

网友H(2007-08-15):
Step1.切断SLC500电源
Step2.从机架上取出处理器模块
Step3.拔出电池连接器
Step4.比母板右侧找到VBB和GND端子
Step5.将一只小号一字螺丝刀短接VBB和GND端子,并保持60s以上。

这样处理器就可以恢复到出厂模式了。

这招对串口通讯不上(原因1.Channel 0被Shut down。原因2.改成别的协议)特别管用!

网友I(2009-05-14):
我的SLC503提示内存初始化还有连不上线,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I:
在软件里能看见SLC503但是就是上线不了提示用EEPROM加载

网友I:
我的SLC503提示内存初始化还有连不上线,是怎么回事啊?在软件里能看见SLC503但是就是上线不了提示用EEPROM加载还有SLC503上的故障灯闪亮

网友J(2010-11-11):
求AB SLC5/03 CPU 1747-L551c内部构造图

邮箱:lulong_sun@163.com

网友K:
To:a371104125 请参阅“1747-UM011E-ZH-E.pdf”

网友L:
可能是你的通讯接口设置不对,或者CPU内部的错误还没有清除。

网友M(2011-06-02):
我的也有故障。RSlinx显示配置成功,但是找不到设备。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N(2011-07-03):
需要AB PLC SLC5系列资料,哪位有编程组态软件是否可以提供下,谢谢!

网友O(2012-05-07):
断电并拔下cpu模块,拔下锂电池,用一一字螺丝刀将vcc及gnd短路数十秒后即可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