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进行精确运动控制

楼主(2007-01-03):
各位高手我现在对一个冲床进行改造,需要对进料进行精确定位自动定位,精度要求在10丝以内,请教各位高手用什莫方法实现

网友A:
精密送进系统+打滑补偿系统

网友B:
单轴控制器+伺服控制+色标自动定位

网友C:
感兴趣的话题,你的冲床的冲切深度重复精度是多少啊,如果是丝一级别的真的想向你学习学习的。楼主那个自动定位是个什么概念呢,是随便放一张需要加工的材料上去,靠机器视觉自动定位吗,还是需要第二次套冲呢,还是要定长送料加工啊。今天刚在苏州调了一定长送料的设备,切液晶显示器里的那层膜的,我们公司的伟大的机械工程师设计的伺服电机座子在电机行进时直晃悠,丝杠上的那螺母副竟然擦下边的槽,真的可惜我那么好的电气控制

网友D:
用变频器传动再安一编码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C:
拉倒吧,又来变频器精确定位了

网友E:
用伺服最简单

网友F:
完全可以用伺服电机实现,可以选择脉冲控制方式,用PLC或工控机,运动控制器都可以!需要帮助可以发邮件fanlishuang1982@163.com
或13811104514

网友G:
10丝的定位精度也叫精密?!不过变频器就可以一边凉快了!用伺服没问题,主要看你的机械结构和负载情况:zhongxiubin@126.com

网友H:
我们基于步进机电公司的MPC07控制卡。在windows底下开发了一套冲床的软件,现已有客户使用。
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发邮件给我gongkong2006@yahoo.com.cn

网友C:
这种冲床结构最关键的是冲压的深度不能很好把握,而不是送料的精度。现在用得很多的,比如我们用的很多电子材料就是它冲出来的,两层比我们的书纸还薄的材料放上去冲压一下后上面一层完全破了而下面一层可能刀印记都没有。听说老外的冲床深度把握很好,我没见过

网友I:
我以前做过定长剪板进料系统,最主要是进料速度和机械精度问题,进料速度高/机械精度低都可能造成打猾定位不准.

网友J:
众为兴数控已有成功的案例.可以直接上网查找一下.

网友K:
如果你只需要冲一些简单的直线的,我建议用plc+伺服系统,如果需要圆弧则选择运动控制卡!我做过plc+伺服系统的冲床,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