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G-k200s中的D数据寄存器

楼主(2007-01-03):
在LG-k200s中的D数据寄存器那些有掉电保持功能?cpu是K3P-07AS.小弟刚学PLC,从网上下载的手册也看过,没有找到,倒是80s,60s的都有一部分是调电保持的,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默认:D3500-D4500

查看和修改在KGLWIN软件的工作区如下。
program

parameter->Basic->Latch Data->D:[3500-4500]<<<=======查看处

varibale

monitor

网友B:
在参数里面可以设置.基本的那一栏里面有,默认的是3500-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