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H-485问题

楼主(2007-01-03):
各位大侠,手头上有一个AB的PLC,型号为SLC500.上面有一个八PIN的网络端口,支持DH-485.小弟苦于不知道DH-485协议在这八个PIN脚上的定义是怎样的,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A:
知道协议的人不多,一般都是通过AB专用通讯卡连接进行通讯,例如,1747-AIC。

网友B:
我去年也发了一个,到现在也没有人回.同病相怜

网友C:
  你这里应指的是Allen-Bradley  SLC501/02/03, 只有这三个型号的SLC500才有独立的DH485口.
        DH485口主要用于组成DH485网络, 以进行PLC之间或和其他装置(如PANELVIEW等)之间通讯.
       在SLC500系列中, 由于DH485 NETWORK 速度较慢(19.2KBPS), 可挂节点少(30个), 又需要1747-AIC LINK COUPLER, 因此现在已很少使用.
    对于SLC500网络通讯, 可采用SLC504构建DH+ (57.6KBPS)网, 或采用SLC505构建 ETNET (10MBPS)网.
       顺便说一下, SLC503/04/05的RS232口也可CONFIG.成DH485口,联接DH485网.

TONY

网友D(2009-09-07):
我也在找这类的管教定义

网友E:
我现在比较关心RS232定义为DH485的时候管脚是功能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D:
怎么没人答复呢,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