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1-03):
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信号为4-20mA,请问,如果给变频器提供20mA电流,变频器输出频率是否为50Hz??
还有,在一变频恒压供水系统中,手动调节时,给变频器提供一4-20mA电流,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24Hz左右时,频率不再上升(给变频器提供20mA电流也不管用),水压也上不去,不知何故???(变频器的容量大于电机容量)

网友A:
还要看参数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B:
翻一翻说明书,最高频率、上限频率、曲线终点频率这些都得设;还有频率给定通道是不是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入的类型设定的对不对(还有0-10v).

网友C:
楼上说得对,没有设置好

网友D:
有点基础的,把说明书看上几遍,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2007-05-22):
肯定是参数设置不对,是不是用的内部PID做的。要系统的看问题,分析系统的组成。控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