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板材纠偏自动控制系统H6600

楼主(2007-01-03):
            北美板材纠偏自动控制系统H6600
我厂两年来由于纠偏系统H6600(以后简称纠偏)给公司造成了不少的损失,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我们对纠偏认识不够,不知道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或操作不完善,特别是入厂不久的员工。所以我总结出纠偏的一些具体事项,供大家参考!
我厂纠偏大体上分为两类:卷取和剪子用的对边纠偏系统(EPC),其他地方全使用的对中纠偏(CPC)。
纠偏原理:探测器检测到的带钢偏差信号传给H6600放大器,与系统零点相比较,差值经PID调节后控制伺服阀,在通过伺服阀控制油缸,通过油缸间接调节带钢。
卷取EPC导致卷不齐的主要因素:(一)带钢跑偏严重(二)摩擦力不够,张力设的小(三)灯箱有污物,导致不能正常发光.,或探头倾斜(四)板形不好,边缘不均(五)探头未摇到合适位置(六)电气故障(设备坏,设定参数有误,灯管闪烁,干扰严重,电压不稳,电网电压超标等)(七)液压或机械故障(液压油超标,动作不灵敏,严重零漂等)
剪子EPC效果不好的主要因素:
(一)纠偏辊与带钢摩擦力小(二)开卷张力太大(三)灯箱脏或探头倾斜(四)板形不好(五)电气故障(六) 液压或机械故障
EPC标定:(由电工完成):
电气液压都正常以后,开始标定。首先伺服阀调零,方法有二,介绍其中的一种,用改锥桶开关阀.另一人用手指轻放在油缸上是否移动,如果移动,通过调节螺母,调节到不动或微动为止.然后,操作方式打成手动,标定探测器,电压调至2-2.5V左右,按H6600面板上的CONFIG.SYSTEM键,屏幕显示“Calibrate Detector”(标定探测器)菜单项,按ENTER键,“Calibrate Detector 1”(标定探测器1)选项选择“3109”这个探测器,按照提示继续做全对光全遮光等,完成以后,系统增益调到180左右。操作方式改成自动,用一块带钢试纠偏方向是否正确,自动时探测器输出电压是否是全对光的一半。
剪子处EPC与卷取标定不同,他多一个位移传感器,所以标定时还需找到•Roll Ctr./Fdbk Det:(辊置中探测器/位置反馈传感器)需择“Other(±15V)”,然后设定零点(+/-20%以内),•Roll Center Gain(辊置中增益):30左右,•Feedback Gain(位置反馈控制增益):(3-7),然后再看方向是否正确。动作快慢是否合适。
卷取EPC操作:
卷取当卸卷时,带尾剪切后,应把EPC打成手动,当带头刚出探头时,立即打成自动。(注意:板宽更换时必须将探头摇好,即打自动时应尽量保证油缸在中位。)
剪子EPC操作:
在压辊还未压时,先打自对中,然后必须把探头摇好(表的指针为零),迅速压下压辊打成自动。由于某种原因致使油缸到头时,先抬起压辊,打回自动。(注意:打自动前,必须把探头摇到指针为零,否则打自动会跑偏。)
CPC标定:(由电工完成)
CPC标定方法与剪子EPC相同,区别在于探测器不同,还多一个置偏移,找到“Calibrate Detector 1”(标定探测器1)选择“+/-10V”找到Offset Input Select,选择“H6220B(+/-15V)”,找到Set Offset Limit(设定置偏量限制值)将带钢向一侧偏离中心位置(+/-30%以内)按ENTER键。然后设定零点,其他过程不再描述!
CPC操作:
有三种方式:手动、自动、自对中,最左侧旋钮是置偏仪,用于自动模式,用来控制纠偏中心点,左移或右移中间是点进点退,用于手动模式,当打在手动时,可通过中间钮来控制纠偏,最右边的是模式选择,可在手动,自动,自对中三个档位切换。自动对中模式是纠偏辊保持中心安装位置不动,不进行纠偏。
(必须注意:无论是从手动,还是子对中模式,换成自动模式,必须首先把面板显示的箭头调设在自动位置,否则会把带钢纠偏。当板形不好或纠偏自动失灵时,可用手动。)

日常维护:1)EPC灯箱需清洁不能有异物。
          2)长时间不用请关掉液压泵并把纠偏操作方式打成手动

网友A(2007-05-16):
我的cpc自动纠偏时纠偏幅度太小,怎样调大一些。

楼主:
TO baffle:
 降低反馈增益

网友B(2009-08-29):
意大利ST(Selectra)纠偏系统,是近年来Selectra公司开发的高性价比纠偏系统,ST纠偏具有先进的自动检测跟踪高难度线条和边缘无须手动调试.超前的程序设计及硬件应用保证纠偏系统免调试高精度高性能。其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亦为客户降低成本(价格与台湾产品相当)但是性能优异,纠偏精度可与世界上任何品牌相媲美,近年在欧美畅销。
上海森明是其中国总代理,我公司通过低价促销策略,凭借进口品牌中最有优势的价格和优异性能很快被国内客户所认可.
我叫杨帆,我公司主要做意大利进口卷材控制系统(主要有纠偏控制系统、张力控制系统、印刷套准系统、粘度控制系统、卷材除尘系统、印刷检测系统等),这是我公司的网址:http://www.surmach.com里面内容很详细,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保证贵公司要求的基础上,性价比也比较好,如果有合作的机会,请你随时联系我,我的手机号码是18916708229,欢迎你们来电交流,咨询。希望能成为你的朋友。如果可以,你可以给我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会第一时间与你联系
欢迎客户来电咨询,我司可提供客户试机,满意后购买!

上海森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ADD: 上海市光华路18号晶森商务大厦B楼310
Tel: +86 21 33508229 ; 33508226
Fax: +86 21 51079363
Mobile:18916708229
E-mail: yangfan18916708229@163.com
http://www.surmach.com

网友C(2012-06-27):
 郑州科索一直致力于EPC液压伺服纠偏系统、CPC液压伺服对中系统的研发。我公司生产的EPC液压伺服纠偏系统、CPC液压伺服对中系统等产品广泛运用于彩涂线、酸洗线、退火线、轧制、拉弯矫、纵剪分条、清洗、脱脂、等生产线中。
联系人:张经理
手  机:13838303739
电  话:0371-86162938
传  真:0371-86102273/72
网  址:http://www.zzcoso.com
地  址:郑州市高新区西三环与老俩河北街交叉口400米

网友C:
板材纠偏自动控制系统需要技术支持的可以联系我们

郑州科索电液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D:
共享资料,,,,,,,,,,

网友C:
对:baffle关于我的cpc自动纠偏时纠偏幅度太小,怎样调大一些。 内容的回复:

你用的哪一家的?

网友E(2013-01-07):
正在学习纠偏系统,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