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求高手解决!!急盼

楼主(2007-01-03):
我在做一个项目当中,采用变频器一带多个电机,每台电机的上端加了一个空开,主要作用是起断开电机电源的作用.变频器是施耐德ATV71系列的,空开是施耐德GV2的空开,可是在实际运行当中,空开屡次发烫而跳闸,但用钳形表测量后电流值很小,还不到空开额定值的1/2.换用西门子的空开结果一样.后来换成施耐德C65N系列空开后,空开不跳闸,但发烫很厉害,最后把空开都烧糊了.请各位高手给予原因解释.

网友A:
你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高频的,电压也高-500多伏。断路器会发热的。但我用时没有出那么大的问题。那只好换壳架等级高些的了。
我买过西门子原装电缆,太贵了。后来就自己生产。价格降低了,可是质量很好,非常耐用。于是我就萌发了自己生产电缆的念头。后就研究各种电缆制作方法。现在生产很多种PLC的编程电缆,有西门子S7-200的,三菱FX、Q的(甚至FX2这样老的也做),台达的。也做台达触摸屏、HITECH触摸屏等到PLC的通讯线。
我的编程电缆,价格低质量好。如果有需要的请与我联系:zyj6333@sina.com 请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空开?不太合适吧?

网友:
最好咨询变频器厂家.

网友D:
施耐德GV2的空开是带过载和短路保护的,内部有个磁脱扣的线圈,我想,可能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中含有高频的载波频率(通常是3~15KHz吧),这个高频在磁脱扣线圈中感应出电压,形成涡流损耗而发热。
大家都知道高频加热的电磁炉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对金属进行加热的。
这仅是个人的猜想。还有,我认为电机与变频器之间最好加接触器,而不要加断路器。

网友E:
楼上说的没错.
开关改为隔离开关(没有保险的)即可. 用转换开关也可, 只要触点容量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