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7-01-03):
大家好!有谁知道伺服器控制的精度最多能达到多少?我有一个工程,是车床,要求精度达到0.001MM.能否达到这个要求?要哪种牌子的伺服器.

网友A:
你应该上网搜索一下,有很多介绍

网友B:
不能完全取决于伺服的精度,还与你的机械及上位机密切相关.目前市场上用得比较多的伺服10000个脉冲转一圈,也有16BIT,17BIT,或者更高的.

网友C:
如果是精度达到0.001MM,那么不仅仅是对伺服的要求,机械系统才是一样关键。
其实你如果用10mm导程的丝杠,那么达到0.001MM名义分辨率的编码器线数只需达到2500ppr即可,4倍频后恰好是10000。
不过问题不这么简单,所以还是得看需求,如果真要求0.001MM的精度,不管机械系统的话,分辨率也必须高出5倍以上,因而伺服的反馈分辨率应不低于50000,所以最好用2的16次方以上的。
此外,还应考虑速比和低速要求。
总之,泛泛的讲,针对0.001MM的精度这样一个要求,伺服系统的选择应当慎重,绝对不可轻率地采用廉价伺服,比如什么松下之类的,或者与日货比拼价格的国产伺服。

网友:
是精度0.001还是分辨率0.001?

网友D:
哇,新的一年又重新开始讨论同一个问题了哈,真的是轮回哈,技术在进步,或许答案又不一样了

网友D:
应该和这个差不多的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12943&page=1

网友E:
精度0.001和分辩率0.001啥区别呢?

网友F:
你要求的精度好高啊!!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德国百格拉伺服能不能达到,可以联系下我.13811104514

网友C:
分辨率只是名义上的尺度,往往大概齐符合计算结果就行了,而精度则是一项实打实的指标,需要用一整套的考核测试流程来确认。
通常而言,精度的数值为分辨率的3~8倍,所以要达到0.001mm的精度,则名义分辨率必须达到0.0002mm左右以下。

网友:
作为加工机床的精度,是要名义的精度还是加工的精度?名义的精度只要选分辨率比较高的光栅尺,装光栅尺的时候仔细一点,用激光干涉仪做一个补偿表。家真正的加工精度,那么,加工中的机械应力变形,加工中的温度梯度变形,都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