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电缆的多用途

楼主(2007-01-03):
西门子s7-200的ppi电缆能否作为普通的rs-232/485转换器?比如用来连接变频器,软起或仪表的485口(modbus通讯),哪位大虾试过?

网友A:
普通的rs-232/485转换器替代ppi电缆是可以的。但是反过来替代的还没有听说过。

网友B:
一般可以: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